雷霆1:24

楼主(2005-11-10):
问一下玩雷霆1:24的DX  我有一台那车 可是我只玩了几次就突然发现遥控距离只有1米拉!!!!再远一点就无法控制了 可能是什么原件给烧了  我可以确定不是控的问题  是车子的问题  谢谢解答阿

网友:
原装雷霆一代电路板设计有缺陷,天生的,没救了,除非换二代版。

网友A:
1:24只能当玩具玩,列不进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我遇到两次,修过一次好了,又坏了,现在扔在家里

你可以拿给经销商,上次就是经销商帮我修好的

里面的电线很容易断,也许是这个原因

天线不能和控接触,不然好像也会这样
不会吧??!我经常把控和车上的天线碰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4只能当玩具玩,列不进模型。

那你解释一下什么才叫模型?模型跟玩具的分界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