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机效率的方法

楼主(2005-11-10):
电机的测量:
用电机传动发电机,发电机外挂负载,测量输入 输出功率,加入系数.发电机可用有刷电机.
在发电机输出电压相同的氢况下,电机的转速相同,在发电机输出电压和负载相同时,输入功率越小越好,温度和电机的散热设计有关,温度低不能表示性能就好.用以上方法可测出转速和效率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测量:
用电机传动发电机,发电机外挂负载,测量输入 输出功率,加入系数.发电机可用有刷电机.
在发电机输出电压相同的氢况下,电机的转速相同,在发电机输出电压和负载相同时,输入功率越小越好,温度和电机的散 ...

这个方法有机械损耗和其他损耗,不过两个电机安装在同一套设备就没有所谓了。
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不失为个好办法, 虽然不能得到绝对值, 不过如果只是比较两个电机是可以的. 有兴趣的人可以直接把 450TH 跟 430LF 对接测试, 一个做电动机一个做发电机; 测完一个调换位置..

发电机部份要用 6 个二极管跟功率电阻, 泡水里散热.

可是要克服一个问题, KV 值不同, 需要齿轮变速. 比赛结果会比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