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凤凰25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11-10):
各位高人,我的2个凤凰25A电调用在T-REX450Xl上飞悬停,测试电流才7-8A,但是电调热的厉害,皮都开了,还经常热保护,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哥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大桨用手转能够惯性旋转6-8圈以上就代表你的机机械部分没有大问题,如果不可以的话请仔细检查所有传动部件.大齿间隙和皮带松紧度影响最大.
另外电机和电调连接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可以直接焊接在一起试试.

网友B:
皮破的地方可能是BEC芯片,我的凤凰电调就是这样,当时是因为舵机锁死电流太大造成的

网友C:
多半是舵机的问题,看看舵机连杆活动是否顺畅。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的电调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