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l

楼主(2005-11-10):
430L一共有5种KV值
KX850132A:2250KV
KX850133A:2550KV
KX850134A:3150KV
KX850135A:3550KV
KX850136A:4050KV
如果说3550KV的430L性能更强,更挑
电池
的话,
那么3150KV的430L是否有中上的性能和对电池不要那么高要求呢?
3150KV的430L是否更适合飞亚托呢?

网友A:
原来430还有这么多型号,没式过不知道。

网友B:
查一下亚托网站资料可看到
KX850132A:2250KV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耐電流:17A
●最大輸出功率:約200W
●KV值:22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58g
KX850133A:2550KV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輸出效率:88%
●最大耐電流:21A
●最大輸出功率:約230W
●KV值:25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58g
KX850134A:3150KV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輸出效率:90%
●最大耐電流:25A
●最大輸出功率:約280W
●KV值:31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58g
KX850135A:3550KV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輸出效率:91%
●最大耐電流:28A
●最大輸出功率:約300W
●KV值:35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58g
KX850136A:4050KV
●輸入電壓:DC7.4~14.8V
●最大輸出效率:90%
●最大耐電流:30A
●最大輸出功率:約330W
●KV值:4050KV
●尺寸:軸3.17x27.5x33mm
●重量:約58g
亚托电机这几种型号除了KV不同外功率不同。我个人觉得3550kv的较为合适。

楼主:
KV值过高扭力会变小的
如果单飞3D/3550KV的430L是个好选择,
如果是航线与3D都平行的话.3150KV的430L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也许)

网友C:
430l 3550kv效率最適合小暴龍,耗電.轉速可用馬達齒來改變
初學選11t相當理想,暴力3d 選1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