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50dollar做飞翼的图纸!!

楼主(2005-11-10):
看了50dollar做飞翼的图纸!!自己想做,但我一量我的KT板,最长只有80CM,不知道可以做吗,所有尺寸是不是都要同比例缩小!!

网友:
你两个翼分开来做就可以拉

网友A:
那就做翼展80的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翼展80的好了……

老大,不分开的话,也做不了80翼展飞翼阿。分开的话,足够做一米的。如果刚开始玩,还是1米的好飞些。

忘了说,这是一只翅膀的尺寸,可以用两张板子各作一只翅膀,然后拼起来。
还有,你有现成的动力马?最好按照设备量体裁衣。没有的话,这个飞翼用最便宜的铃铛+3锂电+18A,可以飞得很慢。但决不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失速点比较低。

楼主:
我有铃铛+8.4V镍电+30A电调,这个可以吗,板子量了一下,最长边只有80C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铃铛+8.4V镍电+30A电调,这个可以吗,板子量了一下,最长边只有80CM左右!!

板子的高度多少?只要有上面图示的尺寸,就可以了。实在不行还可以缩小尺寸,做成90、80翼展的。
一张板子做一只翅膀,然后用胶带拼合,中间加一根碳杆[没有也可以用竹签甚至细木条]辅强。
8.4可以用,这个飞翼的一载荷并不大,不做过多胶带装饰可以控制在450克以下,机翼做厚点,有300克推力就能飞得很稳了。如果有问题,相信大家都会帮助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不分开的话,也做不了80翼展飞翼阿。分开的话,足够做一米的。如果刚开始玩,还是1米的好飞些。

忘了说,这是一只翅膀的尺寸,可 ...

dollar,你这个图看起来很废料啊!把上下面分开裁然后用胶带粘合,布置一下很节省KT,毕竟KT这个咚咚虽然便宜,可买了往家运挺费劲的

楼主:
只有一块板子单位不要的广告版新的找了很多地方没看见有卖瓣,本来有1M的我切了一个块做翼龙的水平尾翼,现在长只有85CM了,宽是75CM.这块板子能做吗!!!

网友:
强烈建议作1米的,80比一米的灵活不是一点。

楼主:
哦,就是没找到板子啊,那就找到再做吧,我是新手,如果不好飞就是白做而且打击自己信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就是没找到板子啊,那就找到再做吧,我是新手,如果不好飞就是白做而且打击自己信心!!

我今天的自信心就备受打击,两架飞翼都不成功。

网友:
750足够,见我的帖子,我这种菜菜鸟都能飞,和手接

楼主:
能手接还菜,我飞了一个多月翼龙,昨天才把它飞上天,你说我有多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ollar,你这个图看起来很废料啊!把上下面分开裁然后用胶带粘合,布置一下很节省KT,毕竟KT这个咚咚虽然便宜,可买了往家运挺费劲的

上下一起切割出来的,效果好一些。

在外面贴上胶带后向里弯折,由于那个部位的KT板芯受挤压,可以做出比较圆滑的前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一起切割出来的,效果好一些。

在外面贴上胶带后向里弯折,由于那个部位的KT板芯受挤压,可以做出比较圆滑的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