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一架

楼主(2005-11-11):
一个晚上的时间,又做了一架,明天来做附翼,这回轻多了...
370的动力-1:5的减速组-1047的浆-15安的电调-8.4V600毫安的电池....不知能飞否...明天试航......

网友:
我也是这种动力组.

网友:
先算算翼载荷……如果翼载荷太大,就需要相对较高的速度,那么用1047桨就不行。

网友:
翼载荷 多少 又慢又好飞?

网友:
载荷20-30

网友:
不晓得这样计算对不对
500 克的飞机

把 翼载荷 控制到 20。

那就要有 500 ÷ 20 = 25平方厘米~
不对吧???? 怎么计算?

网友:
机翼用什么材料做的?好像不是KT板哦.

网友A:
手艺真不错!不过机翼好象没有上反角,没有副翼的飞机不带上反角,横向稳定不好,转向迟钝又易螺旋.

网友:
25平方分米

网友:
楼主是用补鞋子用的那种胶粘的吗?

网友:
手工不错!楼主用什么材料蒙的主翼啊?吹塑纸吗?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主翼的制作过程啊?用什么加固的?

楼主:
试飞成功,不过负出了代价!!!
新机的处女航也是它的最后一次飞行,,,在第三次起飞后无意撞上了10多米高的大树上(也见鬼了,出口加工区那么大的草地中间却有棵10多米高的树,算我倒霉)..撞机后飞机留在了树上,我爬了一半实在是爬不动了,,幸亏民工帮忙才弄了下来..
对飞机结构的总结,机翼偏软,机身结构不强,导致撞机后动力直接飞了出来,,飞机取回后基本报废...看养殖还是要多研究下制作工艺...

个人认为!模型的乐趣就在于制作,,,飞行只是对你的制作进行验证....

楼主:
机翼是用KT板做肋,碳纤做加固,吹塑纸蒙批,,工艺很简单,整机全部自己在纸上画的图!翼展970MM  机身长760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翼是用KT板做肋,碳纤做加固,吹塑纸蒙批,,工艺很简单,整机全部自己在纸上画的图!翼展970MM  机身长760MM

问题:

1:楼主机机全重是多少啊?

2:碳纤维条是软的啊!吹塑纸也是软的啊!!怎么能起到加固作用呢?。。。莫非你用了两根?请楼住详细说明。。

我现在也在制作这个飞机!实在是买不到3mm和1mm的KT板,准备用5mm的代替3mm的,用吹塑纸代替1mm的kt板子

主翼制作计划如下:

1:翼型改为单凸

2:用5mm的KT板作为机翼底面,用纤维胶带加固

3:用5mm的KT板做肋

4:吹塑纸一面贴上透明胶带加强,然后蒙在主翼上面

不知道这样改进能不能成功~~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ha,你来做飞机,我来飞哦

好呀!!我正好不太会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

1:楼主机机全重是多少啊?

2:碳纤维条是软的啊!吹塑纸也是软的啊!!怎么能起到加固作用呢?。。。莫非你用了两根?请楼住详细说明。。

我现在也在制作这个飞机!实 ...

1.我没电子称,只有个弹簧称家设备后成可下有半斤重.(准备明天去买个电子的具体称一下.)
2.我用的是一根碳纤,,横向用了根5MM的KT加固但效果不是很好,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增加翼肋和用两根碳纤加固..我现在正在重做,我先前做了架用两层吹塑纸,5MMKT板横向加固,没用碳纤用的是汽车雨挂刷里的钢丝加固,,结构是牢固了但也重了点,对于动力小的飞机不是很合适..
3.建议用两层吹塑纸蒙皮..肋片用5MMKT,加大密度,,用两根碳纤加固!吹塑纸蒙皮时注意拉紧,吹塑纸实在是太软了不好用!

网友D:
嘻嘻!这个螺旋桨保护器是照我发的那个帖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嘻嘻!这个螺旋桨保护器是照我发的那个帖做的吧!

你的也是这样??没看到你的贴子,,着是我在损失一个浆后想出来的....哈哈哈...

你的帖在那里?给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真不错!不过机翼好象没有上反角,没有副翼的飞机不带上反角,横向稳定不好,转向迟钝又易螺旋.

利用方向转弯的原理就知道,没用上反角的飞机只用方向舵根本无法转弯,只可以侧滑(机头转过去了,而飞机仍走直线),当然如果重心较低也会慢慢转弯。
要想转弯,一定要操纵飞机,使升力与重力呈一定的夹角才行。当有上反角时,打方向舵,飞机侧滑,机翼两边的升力不再相等,导致机翼倾斜,升力的分力成为向心力,飞机才转过来的。无上反角时,飞机侧滑,机翼两边的升力仍相等。

楼主:
我没有刻意的做上反角,但由于机翼软较实际飞行中产生了上反角,,当然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现在正在改进机翼中..........

网友B:
我也按照图纸做了一架,机身基本完成,除了前起落架。剩下的就差主翼了~~不过感觉有点超重了。。。不知道370组(能换碳刷的那种电机)+1047+翼龙12v的镍氢能不能飞起来。。。楼主的飞机没装起落架吗?!而且也没有副翼?好飞吗?

楼主:
没装起落架没装副翼,,飞起来还可以,速度比了慢

网友B:
晕~~从倒数第三张照片来看~的确在飞行中出现了上反角啊!!!角度还不小呢!哈哈~~照片中的飞机是新做的吧?!多了副翼!

楼主:
呵呵!!是新做的!!不过这也成了过去了,,,我又新做了,
,这架在翻转时不小心坠下来了,,,机头都断了.........

网友B:
晕死~~楼主效率还真是不低啊!!!飞机不好飞吗?还是你操作上有问题啊?!你都炸了两架了。。。。我都不敢继续做我的那个飞机了。。。

楼主:
呵呵,,,纯粹个人技术问题哈...........

网友E:
手艺是炸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