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调和两个无刷

楼主(2005-11-11):
请问各位大侠,一个无刷电调能直接带两个无刷电机吗?若可以,应该怎样接才好.

网友:
无刷电调与电机只能单联

无刷电机的换向与电调的输出要配合

楼主:
谢楼上两位,那如果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通过Y行线,能否控制两个无刷电调分别带动两个无刷电机?各位 有什麽高法?

网友:
不行吗?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两位,那如果用遥控器的一个通道通过Y行线,能否控制两个无刷电调分别带动两个无刷电机?各位 有什麽高法?

可以的,但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会完全相同

网友:
好盈科技的潘先生说可以的,楼主可以打电话直接询问,确认一下。
我也想知道,我的波音777双马达飞机需要这样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