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打开了外壳

楼主(2005-11-11):
笔记本电池打开了外壳,看到8颗18650,和一块电路板。

看上去很复杂的哦,请问它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上面有保护电路,电池电量监控电路,应该还有充电平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保护电路,电池电量监控电路,应该还有充电平衡电路。

意思就是充电和保护都在一块板子上喽?

网友:
充电是否在上面不敢确定,你可以查一下上面的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各个厂家的设计不一样,功能可能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