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新做了几个零件。

楼主(2005-11-11):
舵还没有打磨好。下星期开始改同里号。

网友:
软轴的连接件是不是大了点啊?那样无形中增大了船本身的重量.

网友A:
很想知道软轴连接器的制作过程!我也想做!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舵面上的小孔是多大的钻头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面上的小孔是多大的钻头打的??

用2mm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软轴连接器的制作过程!我也想做!请不吝赐教!

是我画好图,叫别人加工的,全部都是用6角铜棒在车床做出来。

网友:
img]http://photo.5imx.com/up/0510/20051112112220.jpg
配件一定要配合船款的要求!例如船舵:Deep V要長而窄,虾艇短而闊(輕就必然啦)。所以先定船款再度身訂造配件也未遲!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