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有的无刷电机用手转动的时候有一格一格的感觉,有的用手转阻力很小?

楼主(2005-11-11):
同样是内转无刷,为什么有的电机用手转动的时候有一格一格的感觉,有的电机用手转阻力很小??

这两种电机有什么不同?哪个效率要高些??

网友A:
这是电机的铁芯和磁路结构所决定的,有阻力并有一格格感觉的内转电机是有槽结构的,也就是环型的铁芯但上面有槽,线圈是绕在槽中的,从原理上讲,有槽的比无槽的效率要高.
没有阻力的内转电机是无槽的,铁芯就是一片片的圆环叠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机的铁芯和磁路结构所决定的,有阻力并有一格格感觉的内转电机是有槽结构的,也就是环型的铁芯但上面有槽,线圈是绕在槽中的,从原理上讲,有槽的比无槽的效率要高.
没有阻力的内转电机是无槽的,铁芯就是一片片 ...

谢谢转速老大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