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尝试用自己配的油,但是....

楼主(2005-11-11):
今日尝试用自己配的油,但是....

甲醇  5元/KG    (分析)蓖麻油500ml 23元   (分析)硝基甲烷 500ml 60元

配油比例   3000ml 甲醇(77%)   500ml蓖麻油(14%)   350ml硝基甲烷(11%)

配好后差不多4L.

今日试飞46级三叶机头,已经磨合好的机头,主油针调整为1.5圈,反正抬头俯冲不停车.但是烧了300cc油后,排出来的都是黑黑的油迹,拆开机头活塞顶都是黑黑的,之前用的成品油那里有黑黑的,好干净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素油燃烧后出来的油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黑黑的油是蓖麻油积碳引起的,我自配油也有这种现象,怠速运转几分钟,排出的废油是清的,高速运转排出的废油就变黑了.

楼主:
那么是否需要用过滤纸过滤油料,这样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否需要用过滤纸过滤油料,这样效果如何.

应该没用,集碳应该是蓖麻油再高温下碳化所至。

楼主:
是否要高速时候富油些,降低温度,这样是否可以减少积碳.都是用成品好D,起码部机都干净点,发动机少拆开清洗.

网友:
建议实际使用时用成品油减少积碳,另外用自配油转成品油时发动机要适当运转磨合两箱油,否则机器运转不顺畅。

楼主:
唔该晒supercat

今日再重新配油,在原来的比例下,加多1000ml甲醇(82%)  蓖麻油10%  硝基8%,效果好好多,无黑油迹,出来的油是淡灰色,而且排出来的蓖麻油都很粘手,估计蓖麻油的比例还可以少些.
另外用自配的油,大油针调整没有成品油那么敏感,调整2-3圈油针,全速转数都没有什么上升或降低,但是加速减速凌厉.而成品油在1.5圈左右调整半圈,已经明显感觉到转数上升和下降.  各位自配的油是否有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