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朋友会把CAD的大图切割成A4纸打印出来?

楼主(2005-11-11):
绘图机实在是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绘图机实在是难找

在原图上画一个比A4长宽各小15mm的方框,然后将其阵列(一个紧挨一个)到能覆盖原图为止,打印每一个框内的图形(比例要选正确),拼起来就得了。那框线最好留着,作拼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比A4长宽各小15mm?正好一样不行吗?

因为打印机不能打满A4的全幅,不缩小一点打印面积,就会打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原图上画一个比A4长宽各小15mm的方框,然后将其阵列(一个紧挨一个)到能覆盖原图为止,打印每一个框内的图形(比例要选正确),拼起来就得了。那框线最好留着,作拼图用
http://photo.5imx.com/up/051 ...

网友C(2006-09-09):
楼上的兄弟,讲的详细点吗!!!
我怎么打印出来都是一小块,好象设置总是不对.好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兄弟,讲的详细点吗!!!
我怎么打印出来都是一小块,好象设置总是不对.好郁闷..

打印时你要设置打印比例是1:1

网友:
先选中你要打印的区域,然后打印,打印面板里面有一个复选按钮,,,"打印选中区域",,,,,,,自己找找吧

网友(2007-02-19):
选择窗口打印

网友(2007-06-24):
引用 楼主:
绘图机实在是难找
:lovelines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229&page=1#pid199723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4089&page=1#pid2060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