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DIY的KT板机机一般用什么涂装外表?

楼主(2005-11-11):
请问各位DIY的KT板机机一般用什么涂装外表?

网友A:
不撕外皮,直接手喷漆罐喷漆,喷完帖胶纸
撕了就麻烦,喷了就化,帖了再喷也麻烦,油漆粘不稳

网友B:
彩色笔是否可以?

网友C:
没有腹膜的要用水性的漆,有腹膜用油性的也可以.

网友D:
最好还是先用一小块kt板试验一下,我买得自喷漆,直接把飞机搞化掉了,幸亏只是个飞板。

网友E:
用油画颜料和丙稀颜料是再好不过的了,油画颜料比较适合小面积涂装,比较重。丙稀颜料大小面积都可以,而且较轻,涂上去也比较均匀。另外田宫水性漆也不错,只是价格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