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zpcm和spc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1-11):
问一下zpcm和spcm有什么区别?

网友:
ZPCM的精度是9位,SPCM是10位,其他都没区别!

网友A(2006-05-25):
这么说来SPCM比ZPCM好?
另外假如我的遥控器是ZPCM的,那么是不是SPCM的遥控器就干扰不我了呢?

网友:
哈哈!你问的还挺深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SPCM比ZPCM好?
另外假如我的遥控器是ZPCM的,那么是不是SPCM的遥控器就干扰不我了呢?

应该照样能干扰

网友:
只要是同频率的遥控器不管是PPM.ZPCM.SPCM都会干扰失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