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说话?

楼主(2005-11-11):
奇怪,对此都不感兴趣?

网友:
就你这德兴会有人跟你说话吗?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5-20 11:34:56

原文由 闰土 发表:
yaolu202:首先你我不是兄弟。称呼不妥。你和那只鸟一样粘来一些东西再加上你杜撰的文字,理应是这个网站给你和那只鸟还有那个瘟的。你仔细看看都是水人身攻击?都是谁理论瘪蹶还强词夺理?看看你们对待那些问题的回答方式?你还恬着脸当正人君子?我警告那一班人,理论上不光不是“天下第一“,实际动手可能根本没法当壶提。还动不动对那些有建树的人乱加指责。。。。 真是可怜!

看来闰土这个白痴真是个美记性的白眼狼啊!

- 飞行论坛 ( http://new.chinaflyclub.com/Default.asp )
-- 民间飞行论坛 ( http://new.chinaflyclub.com/ShowForum.asp?forumid=3 )
--- 请求指点 ( http://new.chinaflyclub.com/bbsxp/ShowPost.asp?id=4165 )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1 10:36:55

这种结构的飞行器座能否载重100公斤?有经验的老师能否告知挤压粘合板材分离怎样解决?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1 10:46:37

请各位指点,挤压合成材料后模板怎样分离?谢谢!
-------------------

作者:rose4897@163
发表时间:2005-1-11 12:39:21

[此帖子已被 rose4897@163 在 2005-1-11 13:35:49 编辑过]
-------------------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1-11 13:05:19

模具是直接揭下来的,不过通常在模具表面要涂脱模剂,现在也有简化的工艺直接在模具和工件之间加一层聚酯薄膜,脱模后撕掉聚酯薄膜就可以了,另外钢丝网的作用不大,没有必要加,要提高强度加碳纤维要增加韧性加凯夫拉。玻璃丝布弄之前要注意脱腊!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1 13:58:32

战鹰好:加钢网增加刚度,也可增加挂钩强度。有关玻璃丝布脱腊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1-11 20:13:29

需要上螺丝孔或销孔位置在里面可以衬木块或木条(根据结构需要),同时受力点附近适当增加几层玻璃丝布,钢丝网对增加钢度没作用,如果你要增加钢度应该加碳纤维!

脱腊可以用火烧也可以用水煮,前者的效果比较好,但处理大面积玻璃丝布的时候比较麻烦,后者效果稍差但处理面积比较大的玻璃丝布的时候比较方便!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2 9:30:09

战鹰好:碳素布是好材料,价格高而量少不好买。不锈钢网材料市场很多。我正在搞胎具,贴布时再请指点。下图中自由旋翼在100公斤(人、机重量)下,降落是否安全(旧话重提)?请谈谈!谢谢!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2 9:31:12

-------------------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1-12 14:15:15

问题在于钢丝加进去之后可能起不到增加强度的目的!你要增加强度多糊几层玻璃钢都比用钢丝网强!
我认为你现在不应该着急制作机身,相反应该弄个试车架,先测试一下发动机和旋翼的匹配问题,你的旋翼和动力系统没有测试过就弄机身,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你试车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问题,这时候可能就会牵涉到机身的设计,甚至可能会将机身的设计完全推翻。
是否能够承受你说的重量主要看你采用的具体结构,你的草图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我没法评价。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2 15:04:54

战鹰 好:加钢网用于拼接铆合的龙骨是必要的。我的机器不是常规旋翼机没有大马力发动机(用小型机喷)。讨论自由旋翼是想在动力失效情况下安全着陆的方法。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老师们给一点指导?也请战鹰在这方面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谢谢!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2 16:22:40

闰土需要多少玻璃钢布?我这里有军用的特厚型航空专用布(做8爷的鼻子用的),1米宽的,你要的少的话我送你点把。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2 16:37:01

原文由 闰土 发表:
战鹰 好:加钢网用于拼接铆合的龙骨是必要的。我的机器不是常规旋翼机没有大马力发动机(用小型机喷)。讨论自由旋翼是想在动力失效情况下安全着陆的方法。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老师们给一点指导?也请战鹰在这方面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谢谢!

闰土,列别克翼型在无动力的情况下。。。不会顺着你想要的方向转了。你可以用一小模型先试一下,这点资料是最近几天才得到的。(这也是直升机一直拒绝该翼型的一个小道理,当然可以例外,但是安全性就不见了)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2 17:15:53

原文由 闰土 发表:
战鹰 好:加钢网用于拼接铆合的龙骨是必要的。我的机器不是常规旋翼机没有大马力发动机(用小型机喷)。讨论自由旋翼是想在动力失效情况下安全着陆的方法。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老师们给一点指导?也请战鹰在这方面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谢谢!

闰土,我支持战鹰的意见,你加了钢网,在你想打铆钉的地方是不是要打孔?你能保证你不把钢丝钻断或钻出伤?要铆钉的地方最好是用一些钢板。你可把钢板湖在玻璃钢内。
-------------------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1-12 20:44:25

钢丝的抗拉强度不如玻璃纤维!所以用钢丝网对玻璃纤维进行增强起到的只是反效果!只要厚度上去以后玻璃钢也是可以铆接的,正常的环氧树脂玻璃钢的硬度超过普通的角铁,我的一个朋友弄过玻璃钢型材的门窗,他们干活的时候就是直接用拉铆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的金属龙骨完全不用铆钉铆接那么麻烦,如果你怕龙骨会被从玻璃钢里面拉出来可以在上面钻孔插几根销子进去然后在往上面糊玻璃钢,这样固化以后两者就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其实只要你的玻璃钢用的是经纬布、缎文布或多层相互交叉的单向纤维,开裂的问题不用考虑。

至于安全降落的问题主要要看你的旋翼在什么速度下能产生多大的升力,你直接弄个架子把旋翼装上面用卡车拉着跑一下就能了解很多东西!

就算你用小型的喷气发动机我建议你在弄机身之前也要把旋翼系统在地面进行测试,这个工作别说是你,就是真正的直升机设计也是不能绕过的!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2 21:08:18

前些日子我们讨论的在玻璃钢内加钢丝网的目的只是用于制造业余油箱放静电。加强的话是不合适的。
而且在造机身前你真的需要造个模型实验,而且也要把实际的旋翼和动力先测试了。

[此帖子已被 yaolu202 在 2005-1-12 21:26:45 编辑过]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3 14:12:38

二位好:感谢帮助!目前我用钢网贴玻璃布是想用钢造型减少台具的麻烦。用钢网做好形状两面压贴玻璃布。沿边用铝拉铆钉连接并粘合,构成所需形状。我用列别克翼在飞行中没有很大作用还增大阻力。只是没想出更好的逃生办法,我的动力问题在模型上得到验证。现在搞单机,预计总重不超过12公斤,起飞重量想在80公斤。谢谢二位的指点。
-------------------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3 14:37:07

二位好:如果用钢网定型,在两面粘贴玻璃布(不挤压,自然晾干)的强度比用胎具压合晾干的强度差多少?谢谢!
-------------------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1-13 15:09:41

钢丝网跟环氧树脂结合的胶合强度不好控制,如果不加压可能会导致钢丝网两边的玻璃钢出现剥离的现象,所以还是建议你采用比较简单的阳模,这个你用泡沫、黄泥、水泥都可以,小尺寸模型只能验证一部分的问题,不能验证你现在所要采取的系统的问题,所以全比例的测试是必须作的!
通常情况下加压和不加压在产品的重量差别很大,抗折弯和剪切的差别也同样很大,而抗拉强度变化不大,所以我建议你采用比较简单的加压方式!现在是冬季,也应该注意一下加温的问题。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3 19:17:03

闰土你好,有个国外的旋翼机在网站公布过一点制造机身的资料,我看他们就是在地上挖了阴模,人在里面湖好后用简易的阳模压,工艺上看不很难,你可以效仿。
现在天很冷,你可以考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必要的小零件的检测/制造上,再翻点翼型资料,理论准备工作在做多点。等天热再干。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3 19:19:23

http://www.acelosangeles.com/gyro/builderslog.htm
去这里看看
-------------------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1-13 19:20:51

http://www.cartercopters.com 这个点要重点的看看.

[此帖子已被 yaolu202 在 2005-1-13 19:35:32 编辑过]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1:41:12

那只鸟还有脸说,好好看看你说的那一点有用?尽是一些瞎掰的字眼。回家去吧!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5-20 11:48:16

原文由 闰土 发表:
那只鸟还有脸说,好好看看你说的那一点有用?尽是一些瞎掰的字眼。回家去吧!

现在又说瞎掰了?没用了?那你当初谢什么?原来你有特异功能啊,拉出来的屎也能坐回去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1-13 14:12:38

二位好:感谢帮助!目前我用钢网贴玻璃布是想用钢造型减少台具的麻烦。用钢网做好形状两面压贴玻璃布。沿边用铝拉铆钉连接并粘合,构成所需形状。我用列别克翼在飞行中没有很大作用还增大阻力。只是没想出更好的逃生办法,我的动力问题在模型上得到验证。现在搞单机,预计总重不超过12公斤,起飞重量想在80公斤。谢谢二位的指点。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3:52:28

鸟:人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原来错把你当人,越谈你越是只鸟。还是回家吧!鸟。

作者:战鹰
发表时间:2005-5-20 15:58:47

原文由 闰土 发表:
鸟:人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原来错把你当人,越谈你越是只鸟。还是回家吧!鸟。
鸟对白痴的认识也是个过程,刚开始把你当人,越谈越发现你是一个白白痴加白眼狼,你还是继续表演吧,这样好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的真实嘴脸!不要停啊,不然我一个人顶帖子还是很累地!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5-20 16:06:40

唉.......润土,别丢山东乡亲的脸了好吗?论坛里很多山东的弟兄,没你这样的.别的山东的兄弟都展现了山东人的热情好学和礼貌,怎么你就变了这个味道?

我知道你不爽立刻还要骂,骂把 反正我是被骂习惯了.呵呵呵呵呵呵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6:52:15

你这个德行还敢笑山东人!就你们这么几个人撒泼骂人,就能翻了天?你竟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失德让人骂?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5-20 16:55:05

呵呵,加油润土.把服务器骂到死机才好玩.

同时请你找个汉语老师,问问上句话的意思,是叫你向好的山东人学习还是笑话山东人.谢谢你和你的老师.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7:00:29

你现在可能脸皮没了。。。。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5-20 17:03:58

呵呵,没脸皮的不知道是我还是你?要大家来插嘴评价吗?

人啊,别向鸭子一样,被煮熟了还一张硬嘴,最终会失去朋友,失去机会.我只知道尊重别人的会被尊重,帮助别人的会被帮助,很朴素的哲学.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7:18:12

你不要说话自欺欺人!你大概不知道物舆类聚吧!就你的那一班人?如果你的那一班人少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话,真正DIY飞行器还可能被人尊重。否则那是周勃见儒生面北而立。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5-20 17:22:17

我只知道尊敬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知识和经验,如果我尊重了他们,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自己知道的知识帮助我.

作者:闰土
发表时间:2005-5-20 17:34:50

我知道人以群分,你我不是兄弟!

作者:yaolu202
发表时间:2005-5-20 17:46:03

呵呵,那你也不要找我给你找什么资料了.找你的那一群帮助你.

楼主:
那子鸟,少说话回家去吧。现在流行禽流感,你可能得了鸡温。回家治病去去吧,你混混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你仅是只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子鸟,少说话回家去吧。现在流行禽流感,你可能得了鸡温。回家治病去去吧,你混混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你仅是只鸟!

哇赛,你啥时候有变大仙了,能隔着几百里给人看病了?早10年你这套还有钱途现在人家会当你是法-轮-功...

楼主:
这只鸟瘟病又重了,开始说胡话了。可惜离的太远不能给她打疫苗,同事说现在打晚了,已经温了只有等葬了。

网友:
呵呵,你又长本事了?还会打疫苗了?先给自己把狂犬病疫苗打了吧!

楼主:
有你这支只温鸟和风狗每人都要防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