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加工小桌面CNC

楼主(2005-11-11):
潜水多日 一直只有流口水的份 直到弄到一对二手的滑动平台 偶花了点时间用自制的零件替换掉了原来损坏的零件在试验过程中发现驱动板的Z轴没有脉冲输出 可能是输出部分电阻或达林顿管坏了 只好用笔代替主轴在纸上画个图案进行试验 由于没有Z轴驱动 笔尖一直没有离开纸面 所以画的图案里有很多杂乱的线条 那是主轴移动的痕迹被记录下来了 加工图出来了 看着精度还不错 可惜用的圆珠笔很普通 不能刻画细部了 下次做好直接发产品图上来

网友:
不错,不错多少钱弄到的

网友:
兄弟,继续努力啊!用的什么软件?板子多少钱?带多少细分的?

楼主:
用滴带18细分滴板子  软件用汉化D版KCMA 加工文件是用CAD 或 MDT 画的图 另存为低版本的DXF格式 导入KCMA里自动生成G加工代码

网友A:
加油啊!
做个结实的Z机架
不要埋没这个高材
损坏的零件清洗净用树脂胶补上刮平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啊!
做个结实的Z机架
不要埋没这个高材
损坏的零件清洗净用树脂胶补上刮平也能用的

两个步进电机固定底座都坏了 其中一个比较严重 索性用自己铣削加工的的钢件替换 强度要比原来铸铝的高多了

网友:
座的受力是很小的,崩损一两个角也没关系。原装的电机座与丝杆对接的同轴度是很好的呀

网友:
大家都是强人!佩服!

网友(2006-03-04):
不错.电路板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多少钱

网友:
顶.你是好样的...........

网友:
高人!!!支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