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组带动皮带的齿轮中间融化了?

楼主(2005-11-11):
两天损失两个尾传动组,昨天的一个碎了,今天的尾传动组带动皮带的塑料齿轮中间(跟轴连接的部分)融化了.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热量?
用的是450TH电机,是不是因为螺距太小,转速太快的原因造成的?
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那里是容易松动,不一定是融化,用点厌氧胶粘回去就好了,我的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
有轴承的,又不是硬摩擦,不会的。
.
应该来说没这么大的热量啊。

楼主:
真的融化了,都断成两节了,
一会上照片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轴承损坏了,转动时产生热量所致,不奇怪.

楼主:
哪里的轴承坏了,我的都是新的,
尾传动组是新的碳纤机身上的,尾波箱是新的金属尾波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的轴承坏了,我的都是新的,
尾传动组是新的碳纤机身上的,尾波箱是新的金属尾波箱.

那要重新评估了。

网友:
皮带太紧了

网友:
那个位置在尾浆打在地上的时候经常损坏的,损坏以后没有及时更换,塑料齿与金属轴打滑摩擦,就会融化。

如果发现飞机尾锁不紧,调试陀螺仪又不能解决的话,要尽早维修更换,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楼主:
是因为我换了金属尾波箱后的问题,
今天换上原来塑料的尾波箱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金属尾波箱是不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我没有注意到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