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上图 这是什么型号的遥控啊? 5IRC上看到的

楼主(2005-11-11):
第一个肯定是仿FF8的
后面那个就不知道了
那位知道?

网友A:
德国MULTIPLX制造,通道N多,而且各通道可自定义,可以搜索周边是否有同频率情况,其他不祥。

网友A:
有点核心技术他们申请了专利,Futaba等厂商需得到他的授权。

楼主:
上面哪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