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至24v 有刷电调〉》

楼主(2005-11-12):
E-TOP A.I. Power ESC

试验用的电机和电调。体积小,功率大,内阻小。不带BEC。准备用在船上。

E-TOP F8-3.6/24v 电调:

四极电机:

E-TOP F8-3.6/24V+motor

《E-Topidea Design Romm》

楼主:
A.I.智能电子调速器
数字抗干扰保护程序
强大可靠的保护方式,(发射机电池没有了电)不开发射机或超出遥控范围
在没有连续控制的情况下,模型自动停止。
防止了因干扰或无控制下而损坏模型。

A.I. 特性:
智能自动设定(自动零点设定)
前进/刹车/后退 功能
自动保护功能
整体散热器

E-TOP F8-3.6/24v
体积:34mm x 23mm x 10mm
封装:专用铝散热器外壳
重量:29.1g(包连接线、连接头)
持续电流:84A
内阻:0.5毫欧-即0.0005欧
电池电压:10~16节,12v~19.2v
最高电压:24V
BEC :不带BEC。需外接接收机电源

是高速电机。电压24V。电流空载10A。实测。

网友A:
请问这种电机那里卖?

网友B:
不带BEC  为什么不带  不然 多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BEC  为什么不带  不然 多麻烦啊

一、不带 BEC 的原因,因为是高压,转到5V时,压降大太,对稳压器的发热量大太。
二、高压时,用外接电源好处多。
   (1)外接电源可以减少电机对接收机、调速器的干扰,干扰可以降到最低。
   (2)不怕因稳压器的损坏而对接收机造成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电机那里卖?

我用的是进口的电机,国内暂时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