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螺距

楼主(2005-11-12):
请问调螺距时,让无刷电调能否空载,即不连接无刷
电机
会不会烧毁电调?

网友A:
没问题呀,我都经常会不接电机只用无刷电调的稳压供电给接收机的

网友B:
可以空载,没有任何问题。我一般是拔掉无刷的3跟线其中的任意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