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像真船模讨论区

楼主(2005-11-12):
马上动工,先计计划!船底可用体积大约为:400*100*40mm。
LZ2040无刷(kv3500)+18A电调,石师傅的轴系&船舵&26/34尼龙桨,Futaba FP-R122JE&S3003,Ni-MH/锂电。
下面是大概的构想图:

网友A:
顶 等兄弟的2040 出报告

网友B:
首先提醒您把电调换了,18A跑船简直是开玩笑,要不烧了可就心疼了

网友C:
对的~电变一定要换~

网友D:
我也卖了2040,打算用减速组,典调要是不更换的话必须扩大电流,

网友A:
请问一下2040可以承受多大的电流和电压?电调升级加FET就可以吧??

网友:
2040正常用三节锂电可以吧。
电调的话电流过大就改吧。
不过现在此计划要暂停啦,直接上汽油艇

网友E:
楼主,不能用电池夹,电流大,塑料盒肯定变形

网友F:
才400长的船没必要上那么大的无刷吧?

网友D:
原帖由
fx
于 2005-11-15 15:05 发表
才400长的船没必要上那么大的无刷吧?
我没用过这种电机,您知道这种电机相当于380还是550?能赶上750吗?kv3500直驱半浸桨是不是转速太高了,需不需用加减速组?我的550昨天烧毁了。

网友:
2040是B20级的无刷,性能大概有刷400的级别吧(我想),这艇我原本打算改半浸的,最后还是全浸的水花没这么厉害。550的话烧了的话就再卖吧,反正10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