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请帮忙?小神蜓35#遥控接FMS问题,PPJOY也不行

楼主(2005-11-12):
XP SP2操作系统,安装了最新的FMS,键盘控制没问题,遥控器接上去没反映。
数据线是串口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后来又安装了PPJOY,还是不行哦,PPJOY一直检测不到数据流,不管任何一种遥控器,都不行。
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XP SP2操作系统,安装了最新的FMS,键盘控制没问题,遥控器接上去没反映。
数据线是串口连接到笔记本电脑。
后来又安装了PPJOY,还是不行哦,PPJOY一直检测不到数据流,不管任何一种遥控器,都不行。
请各位帮 ...

你打开过遥控器看看没有,35#遥控器教练接口内部基本上没有接上任何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