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问题,急请教~

楼主(2005-11-12):
现在手头上有个无刷点调 和一个没改磁铁的CD
电机
。。翼龙
电池
8*4的螺旋桨
请问一下这个配置能飞点什么飞机啊?
以前飞油动 现在看电的这么流行火爆也想玩玩
特向大家请教一下 看看能飞什么飞机 手工做KT机也可以 飞翼也可以
看看能飞什么样的飞机???
高手大哥们知道的指点我一下。。。谢谢拉~~~~~~~!

网友A:
250克以下

网友B:
原帖由
嘉嘉
于 2005-11-12 18:30 发表
250克以下
250克,可能吗?翼龙电池占60%了。

网友C:
cd电机绕的好的话能有240g的拉/推力。按照经验推重比0.5的话能做到近500g
不过还是练习机,也不谈什么动作

网友D:
翼龙电池要带大一点的电机,或者……用更轻小的电池配CD电机。

楼主:
我现在是怕我带的浆有点大啊 多少的浆合适一点啊。。。。

楼主:
还有就是 如果用辉盛的白铃铛的时候能达多少拉力 就用翼龙的电池?
用多大的浆合适?

网友E:
把马达改改,事情就好办了

楼主:
那里能买到KV1500的白铃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