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动机磨车的问题

楼主(2005-11-12):
请问一下,海摸的发动机是装在船上下水磨车还是怎么磨车????
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和车一样吧~

网友:
建议装在车上磨合,因为新引擎磨合期低速时不是很稳定。要是在水中熄火就要下水捞船了,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水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
自几DIY一个磨车台就OK了南大的磨车台还2000多呢~太贵~自己做就行了~

网友A:
你可以把飞轮拆下来,装个合适的飞机桨磨合,磨合完之后再把飞轮装上,就像楼上的兄弟说的,船机磨合你用个注射器或其他的注水的东西要往水冷头里打水保持冷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飞轮拆下来,装个合适的飞机桨磨合,磨合完之后再把飞轮装上,就像楼上的兄弟说的,船机磨合你用个注射器或其他的注水的东西要往水冷头里打水保持冷却就好了

水冷机的话有条件找个风冷头安上~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指点
自己DIY一个磨车台磨车好了,至于装个飞机的螺旋桨....
有什么代替品吗?
毕竟是玩海摸的,飞机的螺旋桨有点难找....谢拉

网友B:
用偏大空模浆,富油直接磨就行,不用加水冷

网友:
对啊~大的空模桨就OK了~好找~现在卖空模的店家那么多~

网友C:
磨大约10-15或者30分钟后洗一下发动机。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汽缸,活塞,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偏大空模浆,富油直接磨就行,不用加水冷

这边没有卖模型的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大约10-15或者30分钟后洗一下发动机。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汽缸,活塞,等等。

第一次玩油机,对发动机还是菜菜菜菜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没有卖模型的店啊....

網上訂一個~也不貴~

楼主:
请问一下
那要多大的空桨
不用空桨改用木条行吗?
谢谢....

网友:
空槳主要目的是動平衡~還有散熱~妳用木條妳自己沒法做到那么好的動平衡~而且也沒風啊~

楼主:
水冷可以用抽水机来解决水冷的问题
关键是空桨....玩海摸买空桨也是浪费啊

网友:
不是吧~磨機子用的着啊~而且也不貴~買普通的塑料槳就好暸~~

楼主:
普通的塑料的空桨有....
哈,谢咯呵呵啊

网友D:
我们一般都上装在船上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都上装在船上磨的。

但是3楼的大侠说新发动机不稳定....

网友E:
你把它按住不要让它跑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塑料的空桨有....
哈,谢咯呵呵啊

汗~我想知道你认为我们说的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它按住不要让它跑啊

哇,磨车要几十分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汗~我想知道你认为我们说的什么桨?

模型飞机的
我以前买过几台动力滑翔机

楼主:
过几天上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模型飞机的
我以前买过几台动力滑翔机

沒錯啊~就是糢型飛機的啊~
等着看妳的磨車臺暸

网友H:
新机一定要磨好,不然有的麻烦。最好还是装在船上带负载去磨,或者找个大浆。把船固定好,让水路畅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錯啊~就是糢型飛機的啊~
等着看妳的磨車臺暸

磨车台用木钉个架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机一定要磨好,不然有的麻烦。最好还是装在船上带负载去磨,或者找个大浆。把船固定好,让水路畅通就行

怎么样才算把发动机磨好呢????

网友I:
用电风扇对着吹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磨车台用木钉个架子行吗????

OK~沒問題~看妳傢週圍有沒有裝脩的~在他們的廢料堆裏繙繙有沒有大一點的大薪粄~用那個訂結實~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电风扇对着吹就行了!!

天可涼暸~現在可不是夏天暸~電風扇還要費電~屬于沒必要的損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OK~沒問題~看妳傢週圍有沒有裝脩的~在他們的廢料堆裏繙繙有沒有大一點的大薪粄~用那個訂結實~

好的谢谢
再请问一下,发动机怎么样才算磨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再请问一下,发动机怎么样才算磨好啊????

我隻是知道車糢的大體是聽聲音~聲音到比較順暢的叫暸~穩定下來就差不多暸~
大概磨個2-30分鍾~聽聲音就好暸~我也不玩油機~具體到什么程度我怕說錯暸~還是問問老賈前輩這些高手好暸~

网友:
1新机器,灌,转,涮.
新机器拿来不要拆,用油从风门罐进去,
先别装火头,然后转动机器,
把油涮出来就可以了。
2磨车切勿空转.带个飞轮,浆什么的
3先素油15分钟左右,风门开到最大,开大油针,
使机器温度保持在最低.转速尽量低.
等15分钟后,用你所想用的带消基的油,中速10分钟左右.
尽量推荐你用低消基的。
4磨合完成,去爽吧
↑最近受名师指点的!
那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低速富油不仅磨不好,而且对发动机有害

楼主:
谢谢指点
请问消基是什么元素????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元素的定义啦,硝基在模型上是硝基甲烷或者硝基苯,是一种有机官能团,高中学了化学这个要搞明白哦

网友G:
今天收拾屋子~找到一張港臺磨閤機子的教學盤~誰有視頻的上傳網阯給我一個~要容量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天收拾屋子~找到一張港臺磨閤機子的教學盤~誰有視頻的上傳網阯給我一個~要容量大的~

多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搞清楚什么是元素的定义啦,硝基在模型上是硝基甲烷或者硝基苯,是一种有机官能团,高中学了化学这个要搞明白哦

啊哦....现在化学都不用上的....

网友:
加速减速顺畅,怠速工作稳定,功率输出饱满。总之持续稳定可控操作,就是磨好了

楼主:
就是低速转高速,高速转低速稳定不熄火对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大的啊
144M~

楼主:
引用 网友G:
144M~

请问是文字的教程还是录象的教程啊????

网友G:
錄像教程~包括引擎油針的調整~和磨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錄像教程~包括引擎油針的調整~和磨車~

用电子邮件传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电子邮件传行吗????

可以~把妳的郵箱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妳的郵箱給我~

ababc_12@126.com
谢咯....

网友:
好的~我先去寫作業~晚些髮給妳~

网友:
實在太大暸~一時半會傳不上去~明天我一到傢再給妳傳~時間長點~我現在要睡覺暸~明天還要上學~抱歉暸~

楼主:
呵呵....
明天我也要上课啊....
我也得去呼呼了.....
哈哈....

网友:
妳把Q號給我~還是用Q傳吧~我油箱髮不暸那么大的東西~附件不能上傳那么大~

网友:
呵呵~網通和電信~真是冤傢~連互傳都那么慢~

网友:
今天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