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说说阿 关于240

楼主(2005-11-12):
大家好  我终于有240了   虽然没有401好  可我玩电直应该算好配置了吧?
你们都是玩240,401的高手,怎么样,来说说,这东西的优劣阿?
怎么调阿?  这回要是在锁不住,肯定是我的问题。
还有 我是玩400的,在这不会受歧视吧?呵呵

楼主:
不会真的是歧视吧!?!?

网友:
我的401是和你一起买的,呵呵!
现在正在调机机

网友:
怎么会歧视,我都用PG-03飞油鸡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240来飞的,不觉得不好用,调整方法是先不要开锁尾,确认舵机方向和扭力补偿方向无误后,调整尾连杆长度直到起飞不摆尾后再开锁尾就OK了,个人经验,正确方法望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240来飞的,不觉得不好用,调整方法是先不要开锁尾,确认舵机方向和扭力补偿方向无误后,调整尾连杆长度直到起飞不摆尾后再开锁尾就OK了,个人经验,正确方法望高手指点

我也是如此调法!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用401优势并不明显,反而调整难度要大的多。

网友:
240很好,调整简单,应该不错

网友:
240不错的,除了不能切换感度外。

网友B:
各位能一一细说240是如何 操作 调整 设定 的吗?谢谢!

网友:
楼主的240是在哪里搞到的?

网友:
请问一下GY240好用还是RCE-500好用啊?

楼主:
rcpeople那里的   610  很新的
还是有人说贵   可就这个还差点抢不到呢!  认了   谁让自己爱玩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能一一细说240是如何 操作 调整 设定 的吗?谢谢!

强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直用240来飞的,不觉得不好用,调整方法是先不要开锁尾,确认舵机方向和扭力补偿方向无误后,调整尾连杆长度直到起飞不摆尾后再开锁尾就OK了,个人经验,正确方法望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感度调到7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240不错,基本不需调整,实用方便. 如果只是飞电直,对3D要求不是特别高的. 240首选了.
用240飞450航线,效果不错.

网友:
240多少钱能买到

网友:
240  作3D好像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