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那个练习用的4个乒乓球的架子要怎么装呢?

楼主(2005-11-12):
装上去好象位置不对啊
乒乓球应该向下倾斜还是该向上倾斜咧?

网友A:
试试看
只要把四个乒乓球的中心放在主轴下面,不管用什么方法。最简单用橡皮筋帮在脚架上就可以了。乒乓球向下,有点缓冲作用。

网友B:
是向下倾斜的,用皮筋绑就可以的。

网友C:
我买4#机时也一起买了一副练习架,是炭纤杆来的,有一个圆盘放在主轴下边用来固定这四支炭纤杆,再在杆的尽装上用配来的小胶管固定这四个乒乓球,一装好后四支杆就会向下斜的了.可惜我在这个论坛不会上图,上了几次都失败,要不我上图给你看看.

网友D:
还是到电直综合区----看我的

网友E(2006-06-20):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架子,可是装在22#E上不顶用,飞机的主旋翼直径比练习架的直径大,还是要打到桨,也起不到缓冲作用。

网友F:
我自己也做过,加上碳杆还没有买的便宜

网友G(2006-08-20):
为什么我的雷鸟只能离地二十公分
雷鸟3桨、十字盘已调,也全部按综合区的新手必读做了,还是飞不起来,真是郁闷啊,都快失去信心了。这里有篇文章说是雷鸟设计的减速比不合理,要换电机或铜齿,那这是不是雷鸟的质量问题呢?现在还不想升级无刷什么的,有谁能想想办法让它用原厂配置飞起来呢?我的是370电机。

网友H:
练习架还配了四个小夹子``夹在飞机的脚上`再把练习架四根分别穿过那四个夹子``不用其它辅助东西就可以..

网友I:
雷鸟可不可以用架子呀?

网友J:
拣四支少烤的竹签!买也行
用个饮料瓶盖中间固定
脚就自己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用像皮筋绑在机脚上就行!

网友:
没有用过练习架,不知道,但是我见过很多人都不用乒乓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