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减少皮带传动的阻力?

楼主(2005-11-12):
今天检修36#,发现拆除了尾翼皮带后用手拨大桨可以转超过10圈,装上后只能转3圈,这皮带的阻力也太大了吧。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才能减少皮带传动的阻力,可以在皮带上加润滑油吗?

网友:
我的CC也是这样的,顺便跟问一下?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
关键是皮带要松紧得当!所以才说尾桨是轴传动的要比皮带传动的效率高,因为皮带传动的阻力要比轴传动的大,消耗的动力较多,这是皮带传动的缺点。轴传动的缺点主要是齿轮磨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