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神蜓4#的原配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05-11-13):
刚购入小神蜓4#机原配的
电池
是8.4V / 650mAh 镍氢电池,请问用其原配的
充电器
充电要充多长时间?

网友A:
大约2小时

网友B:
先充2个小时,然后摸摸电池,觉得温乎了就可以了,如果是凉的,就再加半个小时再摸,如果已经热了,就减去半个小时。

楼主:
超级感谢楼上二位的热心告知,机机今天已经作了处女航,和网上的网友说的一样比较难飞,但通过耐心揣摩掌握了一此皮毛的小技巧,还是很兴奋的,已下定决心飞好4#机后再晋级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