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0 VS T-Rex 450 更新图片!

楼主(2005-11-13):
X400 VS T-Rex 450

原文:http://www.x400tuning.com/x400-vs-trex.htm

这篇文章是比较的是正在销售的ARK x400、亚拓T-Rex版本。我要声明的是这篇文章涉及的是亚拓450x而不是最新的XL版本。将来我会用XL版本比较以后更新这篇文章。

(译者注:已知的T-Rex XL的改进有:

1、XL加长尾管 2、XL增加4组轴承件 3、XL使用较轻材质做机身,但有些地方偏软

4、XL使用新平衡仪固定座和平衡仪框 5、XL十字盘工艺有所提升

6、XL皮带加宽 7、XL机头罩有较大改进,前面内容空间加大。以前螺距舵机会擦到机头罩,现在不会 8、XL电池安装位增加防撞槽 9、XL为十字盘安装导

个人认为最有作用在的变化应该是采用了类似X400的平衡仪固定座和平衡仪框来提高操作的稳定性。这样的改变在后面有附图说明。虽然XL有以上许多改进,但基本的设计还是基本上相似的,本文虽然不是比较X400与改进后的T-Rex XL,但依然还是可以让您了解这两款飞机的一些设计特点)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对比这两种直升机的不同点,从而体现出两种飞机各自的设计优点。接下来我会系统的进行主要部件的比较,并且根据我亲自安装和试飞这两种飞机的经验来提出自己的比较意见。

我本人就是一个亚拓狂热爱好者,TRexTuning(一个TERX450狂热爱好者的网站)网站就是我创办的。这里我声明一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对x400或亚拓T-Rex的任何偏见。

介绍完了,下面进入第一个部分:

旋翼头:

  亚拓T-Rex  X(后面简称亚拓)的旋翼头采用双减震橡胶垫来提供相当的较硬级别的阻尼效果, 这种新的设计是对原来单一减震橡胶垫的较差的寻迹能力的改进。X400的单一减震橡胶垫的旋翼头很像原来亚拓的设计,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x400上发现寻迹能力的问题,这可能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其他元件补偿的。

  亚拓大桨夹采用螺钉来固定到空心的橫轴上,X400采用表面有螺纹橫轴上安装自锁螺帽来固定桨夹。亚拓的桨夹采用的是很传统的设计,这样可以适合将来推出的桨;X400的大桨夹非常适合来固定上面有主桨加强板夹的主桨。这意味着将来推出的桨要求针对这个来修改尺寸。

亚拓标准的桨采用的315mm木桨,X400则采用280mm木桨。X400的好处就是可以使用市场上大量的Zoom/Shogun(之前比较流行的两款电动直升机系列)系列的木桨。亚拓的木桨还处在成长期,可以选择的种类也比较少。由于桨尺寸更大,亚拓对电机动力的要求更多,这也相应带来对电机和锂电的要求提高。当然,如果能够选择得当,亚拓可以提供更强的动力表现。

  亚拓的平衡翼组件和控制臂是做得不好的地方,亚拓目前版本的寻迹问题主要是由这两个零件引起的,它们在受力的时候比较容易变形。而且,谣传副翼控制臂在向副翼固定螺丝的时候会裂开。X400使用复杂的框架铰链连接,这样没有旷位。X400的混合臂衬套做得更好,固定后空隙很小。在这方面X400的设计更成功。(注:新款的亚拓XL学习了这个设计,有效的提高性能,增加了稳定性)

穩定翼控制組件的情况也类似,亚拓的衬套做得不够精细,横向的移动给控制系统带来旷位。X400固定得很紧,没有旷位,轴承和衬套精度很高。

原来的亚拓旋转斜盘也设计得不好,而且后面的金属/塑料混合设计也出现旋转斜盘分离问题。早期的X400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似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改进,采用反旋转脚杜绝了侧向移动。亚拓是采用一种A型结构升降舵来控制旋转斜盘横向运动。两种设计都可以提供足够的保护。

亚拓的球头连接改进了很多次,目前的设计是比较到位的。X400和目前的亚拓球头连接是类似的。

最后,两者在旋翼头部分的最大区别是平衡翼控制组件 和平衡翼。亚拓使用很轻的平衡翼,机器很灵敏,非常适合3D飞行。X400的平衡控制组件使控制更精确,较重的平衡翼,使机器很稳定,就是会损失一些3D性能。当然如果适当的调整平衡翼配重,X400也非常适合更高强度的3D飞行。

飞亚拓T-Rex的时候感觉很灵敏和collective controls,在一款零售版本的飞机中将两者高水平地集中体现是很难得的。在3D飞行的时候这些特性能够提供很活跃的表现。

x400飞的时候更好控制,感觉像是稳定的漂在空中而不是像亚拓那样跳上跳下。亚拓更适合有一定技术的高手来操作,X400更适合初学者。如果把亚拓的平衡翼加重也可以提供类似X400的操作手感,X400也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提供类似亚拓的性能。我个人尤其喜欢x400的类似稳定漂浮的良好控制感觉,我还不知道在亚拓上如何能够得到类似的效果。

旋翼头对比摘要

机身框架
   T-Rex 的机身使用两半塑料组件。 X400 使用有四块CNC切割的高精度硬合金组成的机身,具有较高的强度与精度。

    T- Rex 没有提供机体的空间去安装后面的尾舵伺服机, 需要由支架装在后面的尾管上面。X400 在机身上面的主要部分的内侧有安装固定尾舵伺服机的安装座。尾伺服机暴露在外面,是T- Rex的一个安全隐患,而且在摔机时容易直接损坏伺服机。

X400 有比T Rex塑料机身更加坚硬的金属机身。 T- Rex 的舵盘和机体将会在伺服运动之下受力而弯曲,而X400就不地这样。不过X400机体会是比较难以维修,T- Rex 的机体是非常容易维修或转换成CCPM而修正。

    我还没有详细测定X400 机体的耐坠毁性。 T- Rex 的机体相对地是有弹性的,它或许可以在坠毁中较平均的受力。
    两者的直升飞机使用一种整体的跷跷板式的变距机构提供总桨距的行程变化,这是他们设计相似的地方。 X400的类似的变距机构的较多的滚珠轴承和金属组件的高精度使整个系统运行非常平滑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T- Rex 的设计则相对要差一些,并且由于塑料件的注塑变形,必须非常注意由于组装的问题而造成的变距系统运转不平滑的问题。(注:新的XL机身采用了较硬的材料,同时增加了一些轴承,这样会减少操作部件的变形,从而提高稳定性。不过XL因材质较硬而脆,所以摆臂遭撞击后易断,V2版因较软,所以有韧性,不易断,但因此稳定度没新的XL好)

两者的机体提供提供接收机等电子设备和配件相似的安装空间。

主轴在T-Rex通过轴承固定在容易变形的塑料机体上,而它固定在X400 的金属机身上是非常结实而不会变形的。

根据花费来看,替换零件时 T - Rex 因为是分散成许多塑料件,所以整体上要比X400 要少花费。但X400高强度合金金属的机身与变距机构的高精度与稳定性提供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更稳定与更灵活的控制平台。

机身摘要

主齿轮, 起落装置,机头罩

在两者的机器上的主要齿轮是有相似材和耐久性。 他们从主要的齿轮到尾部的齿轮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是传动装置中相同的数量大概 1/5。

两台机器在主桨自旋时使用基本相同的方法去驱动尾部旋转。从而实现自旋转降落的操作。

这两二部机器上的起落架设计几乎是相同的。 T- Rex 经过乘用马有垂直的门闩哪里如 X400 有在起落架上的柄水平地在体格之上的门闩。 T- Rex 架设比较强壮。

T- Rex 的机头罩是用非常易碎的塑料做成的,X400 使用不同的和更加有延展性的塑料。 我相信 X400 的机头罩更耐坠毁的冲击。
主齿轮, 起落装置,机头罩摘要

尾传动组件和尾部旋翼

两者的机器尾部组件和尾部旋翼几乎是完全相同。 只有两三个地方有所不同。

T-Rex 使用一支碳纤杆作为尾舵机连接尾变距控制推拉杆,X400 则使用一支金属制的杆。相对碳杆会更好一点。

X400 使用一个整体的尾桨距推动控制滑动臂,它与尾桨夹的球头连接。变距控制滑动块是通过一个球头与变距摇臂连接。

T-Rex 使用不太相同的控制设计,使用一个螺钉将连接控制尾桨变距球头的有空洞连杆固定在塑料滑动臂上。变距控制滑动块是一根金属柱与变距摇臂的圆孔连接。这样的结构会在一定的程度度上增加旷量。

T-Rex 的尾齿轮箱压带轮是一个平的金属圆环,非常容易造成皮带移位而产品不良的磨擦。X400的设计比较好,采用的是可以限制皮带橫向运动的压带轮。

T-Rex 尾伺服机安装在暴露在外的装架上,X400 装在机身主体后面的安装座中。 我的痛苦的经验告诉我许多舵机的损坏是由于伺服机安装在一个暴露的位置造成的。

尾部齿轮箱组件在两个机器上是基本上相同的。

桨与尾变距系统摘要

网友A:
这个..这个...虽然前面说明是450X,但目前刊出这篇文章没什么对比价值。
我对这个X400适合初哥450适合高手的说法不敢认同,XX机子适合初哥或高手基本是扯蛋的说法。
(高手有自己适合的机子这个不错,但初哥选机子就...建议初哥看看那篇“大奔和夏利”)

网友B:
好像这篇文章不够全面,x400比较的竟然是已经淘汰的450v2老版,是不是很不合适阿!
而且看起来这篇文章是很早以前写的,450xl改进的缺点和新的优点都没有体现出来!
希望ele再接再厉,找出来和450xl的比较!
我现在就是在犹豫这两个选择哪个?!
希望懂行的玩家站出来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篇文章不够全面,x400比较的竟然是已经淘汰的450v2老版,是不是很不合适阿!
而且看起来这篇文章是很早以前写的,450xl改进的缺点和新的优点都没有体现出来!
希望ele再接再厉,找出来和450xl的比较!
我 ...

假如没有绝对的优势,选最多人玩的不会有错

网友:
好,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C:
问楼主一个问题呀:双减震橡胶垫比单减震橡胶垫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一个问题呀:双减震橡胶垫比单减震橡胶垫好吗?

您可能误解作者的意思,实际上直升机的许多特性并不是一个单一零件就能决定的,是一个整体的设计。反过来,有时候单一部件设计的优劣有时并不代表整体的表现!!

理论上双减震橡胶垫比单减震橡胶垫应该要好。但作者说的是使用单减震橡胶垫的X400并没有追踪的问题出现,作者认为应该是整体中其他的部件也起了作用,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虽然前面说明是450X,但目前刊出这篇文章没什么对比价值。
我对这个X400适合初哥450适合高手的说法不敢认同,XX机子适合初哥或高手基本是扯蛋的说法。
(高手有自己适合的机子这个不错,但初哥选机 ...

谢谢发表意见,讨论交流才会有提高。

文章只代表作者的看法,我并无改动。 个人也认为初学应该选择更经济的机型,毕竟初学选择可变距直升机摔机的成本是比较高。但高稳定能提高入门速度,只是不希望选择不太稳定的机型而让一些初哥走弯路。操作反应迟钝的飞机应该比动作精确的飞机要更困难!

个人看法,希望大家多多讨论交流!

网友:
这个贴子太老!

楼主:
关键是让大家了解这款机器的特点和区别。
毕竟LX基本上在关键部分的改动并不多。改进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高稳定性。

网友:
来点实际的,直接来个和450xl的比较!
干脆你们自己写一篇比较文章吧!
期待阿。。。

网友D:
X400的确不错,配件什么时候上架呀?

网友:
老兄,好久不联系了!

引用 网友D:
X400的确不错,配件什么时候上架呀?

现在还玩ZOOM吗?我以前也玩ZOOM的,(我们电话聊过)知道你买了X400,是2架吧?飞的爽吧!!!!!!
飞行安全啊!

网友:
恭喜楼主新产品上市

网友:
单减震橡胶垫和双减震橡胶垫的区别
说白了就是双的增加了硬度
从飞机减震圈来说
硬度越高越适合做3D动作
越低越适合悬停和F3C动作
油机中就分高、低硬度减震橡胶垫
用来给用户选择不同的飞行搭配

老款的副翼控制是采用牛角形式控制
但是现在的XL是采用副翼框控制
所以用450X V2来比较的话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X400作为老的450X V2可能是一个对手
但是现在来说就更本是有很大的区别了
所以这个文章有点误导了哦

楼主:
前面已经说明了区别,。可能不太明显
稍后详细注明这些。
这并不想说谁好谁坏,只是希望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和类似的地方。 毕竟设计中有相同的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逐句地看完这个帖子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震撼啊!为什么会有如此好的帖子!我纵横网络bbs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楼主,是你让我深深地理解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逐句地看完这个帖子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震撼啊!为什么会有如此好的帖子!我纵横网络bbs多年,自以为再也不会有任何帖子能打动我,没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这样一篇帖子。楼主,是你让我深深地理解 ...

缘分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