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升级好了

楼主(2005-11-13):
拿到电调后  就马上装到亚托上去试了
启动450TH  很完美
启动时候 飞机根本没什么震动
飞完一块电池  电调也是温温的

建议没升级过的 去升级啊
完全是免费的
连我快递的费用 都随电调寄了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电调后  就马上装到亚托上去试了
启动450TH  很完美
启动时候 飞机根本没什么震动
飞完一块电池  电调也是温温的

建议没升级过的 去升级啊
完全是免费的
连我快递的费用 都随电调寄了回来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你的电调的启动模式和进角好吗?

楼主:
到手就用了 我没设置...
估计好盈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昨天我仔细研究了进角的不同设置对马达性能影响
进角可以想把它象成马达加速和减速的柔和度,或者对油门的响应速度。
而且我还发现不同牌子的电调对低/高进角的定义不同,有些低是高,有些高是低。不管这么多,你只要晓得哪个是中间的就可以了。
假设A是低;B是中;C是高。
那么:
A:响应迅速
B:响应中等
C:响应缓慢

C是不适合飞直升机的,不能应付急加速或减速的灵活飞行,而且容易产生“人为追踪效应”,就是你看到它要掉下来了,就加油,但是由于响应缓慢,机器可能都落到地上了,油才跟得上;这下好了,直升机马上一飞冲天,你一看,这还了得!所以忙收油,结果还是收不住,它由于响应缓慢,仍然往天上飞,过几秒才收得回来……

A和B适合直升机。A的响应更快一些。
我仿佛听好盈在哪个帖子里讲过,这个电调要设成柔和启动very soft才是兼容450TH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