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water 兄- 輝盛30A ESC 燒毀~

楼主(2005-11-13):
water 兄,

我一直是用輝盛30A ESC 的, 配備 輝盛外轉2408-10
(沒有問題)

但我拿到 450TH 無刷馬達, 當我接上 輝盛30A ESC ,

油門 2/5 時不轉, 再上3/5 時, 突然轉的很快, 之後停了,

輝盛30A ESC  然後冒煙了!!!!

為什麼呢?

是不是輝盛30A ESC 不能用於 450TH?

网友:
引用 楼主:
water 兄,

我一直是用輝盛30A ESC 的, 配備 輝盛外轉2408-10
(沒有問題)

但我拿到 450TH 無刷馬達, 當我接上 輝盛30A ESC ,

油門 2/5 時不轉, 再上3/5 時, 突然轉的很快, 之後停了,

輝盛30A ...

不知道你具体位置,但是很想看看是什么原因.你通知业务那边吧.

楼主:
什麼具体位置?  我在香港

因為那次的燒電調, 我沒有再試了(害怕再燒)

請問有沒有人試過這樣的配備是沒問題的: (Towerpro ESC 30A + 450TH)
如果你們沒有問題, 那就是我倒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麼具体位置?  我在香港

因為那次的燒電調, 我沒有再試了(害怕再燒)

請問有沒有人試過這樣的配備是沒問題的: (Towerpro ESC 30A + 450TH)
如果你們沒有問題, 那就是我倒霉了

给我个短信,(我要地址)我找人送1个新的给你,当场实验.
另外坏的我要拿回来,追查质量问题.

楼主:
謝謝water 兄你的好意. 但是不用給我新的了
(我已經把燒了towerpro 30a的 丟了)

那時候我打開看了看, 是最近馬達線(黑色線)的那fet燒了.

應該是有其他人試過這樣的配備, 就請他們說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