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油直老鸟指点!

楼主(2005-11-13):
前辈,我的是神龙30,昨天检查的时候发现尾翼一个轴承有点松动,如图,1跟2有点松动,拆下后发现很不稳了,就清除油污后点上厌氧胶,8小时后检查很牢,小弟不知道这样是不可以继续用,还是更换?厌氧胶可靠吗?谢谢!

网友A:
二手机?强烈建议你找个懂的人帮你调下再飞。,340后边的 是 什么?

网友B:
如果松动但是不会掉出来,对飞行会有点不良影响,但是如果可以脱出来,那麽就会有致命的危险,加胶水不可靠,建议换掉!!!

网友C:
正常,就用螺丝胶粘住后使用好了

楼主:
谢谢这么多前辈指点,哈哈,欢子大哥,340后面是什么呀?!不就是一瓶3M锈敌润滑油吗?有点模糊,呵呵,你以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