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 !那为专家能为我解答啊

楼主(2005-11-13):
我做了个50的外转子无刷电机 按刘老师的图来绕线 磁钢也是要分度头来粘的 就是一加油门 没能连续转动 我要的是0.45的线21圈 12极的39转子  粘14个磁钢
那为专家能为我解答啊

楼主:
我串了个电流计看到突然大了 然后就停 我猜也许是电调20A的太小

网友:
除了线错以外就没有其他原因了,请不要太相信自己绕线,最好绕1组就自己能分清楚正反,同时线和硅钢片的绝缘有没有做好.

网友:
你改16个磁钢试试看;20A的电调小啦。

网友A:
再检查下吧。主要是头尾问题,方向问题,线间、与铁芯之间有没有短路。
正常时,空载时的电流是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检查下吧。主要是头尾问题,方向问题,线间、与铁芯之间有没有短路。
正常时,空载时的电流是很小的。
我是按这图片来绕的 但是我看不明白这图 那个是头哪个是尾就象那个机器人图片一个样 我见到处都是线好复杂啊

网友:
请看图:
能分清同相端就好办了。绕法是要一至的,即由首端到尾端要顺一个方向绕。不要搞错。绕的时候,在线头做个记号,就不会搞错。
最后把相近的两极的首、尾端连起来。

网友:
小李你可以先研究一下这种绕法的磁力线方向,就不容易搞错了。
但我还是觉得这样绕法配合14片磁铁效率不高。
对了,还要特别注意先做好环氧树脂绝缘,我原来随便用了农机黏胶做绝缘,绕好线发现有短路。用6061号环氧树脂。

楼主:
你说的是三角绕发吧  但是我要的是小电流的 要在船用的 你有没高见 哦你的那电机做出来了吗

网友:
再把线圈多绕几圈(先用细一点的线,转了之后再加大线径),电调换大一点的。我前几天和你遇到的情况差不多,后来根据网友提示多绕了几圈(最好单线30圈以上),问题解决了,电机转速太快,电调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