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凤凰无刷的定速功能怎么用?

楼主(2005-11-13):
谁能教我,凤凰无刷的定速功能怎么用?

网友A:
好像设置定速后就是不论什么时候转速都一样,推油门只是增大螺距来增加力量.

网友B:
先确认电调软件版本在1.141以上,1.161,1.22版本的软件都作了改进,有少许不同。
定速模式下的转速是靠油门数值来定的,遥控里面要把油门曲线设为直线,数值就要靠测量了。
开定速以后要有心理准备哦,没有及时妥善应对就摔下来的话会导致比较大的损失。

楼主:
油门设成直线的话,会不会一开电就有初速度呢?
它的具体工作和操作过程是怎样的呢?
还望cliffman能更详细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