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小车床刀架的改进,有(性)趣的朋友不防试试)

楼主(2005-11-13):
准备改进,加工几样东西

开始安装

转动一上试试  OK

网友:
每张裸片配上说明,让初哥看懂 性 趣高涨点岂不更好

网友A:
小拖板丢了?这样再车锥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了,不过的确很具有创意。
我与你的车床一样,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怎样车螺纹?里面的挂轮表我有些看不懂。
2:挡销板上贴的那个转速表不知是什么意思?
另外,我也正在加工一些附件,就可以铣一些小东西了,做好后一定上图,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有关挂轮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小拖板丢了?这样再车锥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了,不过的确很具有创意。
我与你的车床一样,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怎样车螺纹?里面的挂轮表我有些看不懂。
2:挡销板上贴的那个转速表不知是什么意思?
另外, ...

使用挂轮车螺纹的时候
Z3-Z4要拆掉,G也要拆掉,Z1-Z2和L换成相应大小的齿轮

转速表我也没搞清楚

网友:
请问LZ以前你上图在140上增加铣头,请问如何如何增加?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
等我有了车床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