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C0830这款车床,我想买一个,给点建议?

楼主(2005-11-13):
有谁用过C0830这款车床,我想买一个,给点建议?

楼主:
更正型号为:C0630

网友A:
我也想买个车床,就是不知道买什么车床好,大家给个建议啊,不是用来做生意的,就是放在家里做点小零件自己用,没必要买很贵的,精度也不需要太高的,不知道哪位大虾能给个建议!

网友B:
这个车床很重360Kg,有的还要求在安装时打水泥基脚,不合适住楼上的使用

网友C:
自用小车床,一般卖台式小车床或好一点的仪表车床,卡盘直径80---140mm,单相220V电机功率250--1100w,能自动走刀(最好能车丝),精度与价格成正比,不要太复杂,二手的1500就很好用,新的也20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