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爽飞 飞到一般翅膀掉了..........

楼主(2005-11-13):
菜鸟首飞 第一次飞。。。。飞机使劲往下砸。。就把两块机翼中间连接的木块砸断了
第二次飞。。。。好不容易在天上做了两个动作。一个还是眼镜蛇。。。。。翅膀抗不住啦
从20米高空翅膀解体。。。我的翼龙哦 哈哈

网友A:
你的翼龙是启迪哪儿买的吗?配置如何?

楼主:
一般的配置嘛。。。激动的要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翼龙是启迪哪儿买的吗?配置如何?

肯定不是!我们的翼龙的翼根的连接杆是高强注塑件,撞都撞不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我们的翼龙的翼根的连接杆是高强注塑件,撞都撞不断!

你没看到楼主是说“两块机翼中间连接的木块。。。。。”不知是哪个翼龙。

网友:
原装翼龙的机翼连接确实是一根轻木条,我的也断了,后来粘上了

楼主:
以后偶在两个机翼上转几个洞 拿绳子绑上 该不会有问题了,第一次飞的时候那翅膀还是会动的 汗一个.............

网友:
在机翼上钻洞拿绳子绑?怎么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楼主是说“两块机翼中间连接的木块。。。。。”不知是哪个翼龙。

艾特翼龙的机翼连接木片是著名的“事故黑心”,我们出的货是塑料件的,全机没有任何木制零、部件,这些木件出口检疫还麻烦着呢!

网友:
建议胶死了或贴胶带

网友D:
启迪的东西是澄海的吧?我也是澄海的,说真的,澄海的东西不能说是模型,只能说是玩具,但是价钱肯定是最便宜的,一整套包括遥控才一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东西是澄海的吧?我也是澄海的,说真的,澄海的东西不能说是模型,只能说是玩具,但是价钱肯定是最便宜的,一整套包括遥控才一百多块钱

包控一百多你在卖啊?我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东西是澄海的吧?我也是澄海的,说真的,澄海的东西不能说是模型,只能说是玩具,但是价钱肯定是最便宜的,一整套包括遥控才一百多块钱

包括遥控的翼龙才一百多块钱.  我...

网友:
没想到艾特翼龙也被澄海copy了?

虽然说天下模型一大抄,但是抄国人的东西总有同室操戈的味道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包括遥控的翼龙才一百多块钱.  我...

说的一定是一百多的开关两通玩具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东西是澄海的吧?我也是澄海的,说真的,澄海的东西不能说是模型,只能说是玩具,但是价钱肯定是最便宜的,一整套包括遥控才一百多块钱

真的吗?给个联系电话吧我也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一定是一百多的开关两通玩具机啦

9494

网友D:
怎么没人相信才一百多啊,不信就算了,不是开关两通的,是三通比例的

楼主:
哈哈 谁在杭州的啦
广东人嘎许多的
杭州的模友真是寂寞啦

网友D:
刚刚才问了老婆,大概是19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人相信才一百多啊,不信就算了,不是开关两通的,是三通比例的

不是说没人相信,如果配的是真正三通比例摇控设备,(这个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个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你连艾特的设备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就出来瞎哄不被别人当笑话才怪

网友:
这是澄海产的

网友:
一定要看过艾特的东西才能说话吗??那我不说了

网友:
看清楚了这个不是标准三通比例摇控设备.电调接受舵机的控制都是一体化的做在一块电路板上.就跟火鸟那种一样的.只能称得上是开关三通的摇控设备.

网友:
所以我说澄海做的飞机不是真正的模型,不过这只的舵机是比例遥控的,是你们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你们也不用用那种眼光来看我啊,

网友:
卖空机或连无刷套装,居然有人说“动力不足”!怎么个动力不足?没有配电机的空机哪来的动力,飞的慢是配无刷的吗?“飞得慢”!?慢是三通翼龙的法宝,这说的慢是稳定的慢还是易失速的慢?
人家说的三通比例翼龙二百块不是不存在,那东西之所以不卖是因为那个一体化设备比艾特的还垃圾十倍,还有“一百多块”是人家说的自已说出来的,姑且信人家有本事随便就能从厂里以195元的价拿到货也行,那倒是得以“一百多块”来卖给大家呀!
大家捧不捧场呀???
是不是看着人家有点人气就……,“盗版”!?也许是吧,不过这东西一没外观专利,有“版”吗?二来专有权法例规定产品能指出三处差异就不算假冒,这差异又岂只三十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才问了老婆,大概是195左右

配这种垃圾设备这还要这价格

网友D:
那我说是一百多你们还说我吹牛,你们又没看过东西,现在看了又说是垃圾,我也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我说是一百多你们还说我吹牛,你们又没看过东西,现在看了又说是垃圾,我也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哥们儿支持你一下:你说的这个翼龙确实是比例遥控的。(尽管是电调接受整合的)。绝对不是什么开关的遥控,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比例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儿支持你一下:你说的这个翼龙确实是比例遥控的。(尽管是电调接受整合的)。绝对不是什么开关的遥控,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比例舵机。

谢谢你啊,不过那个舵机跟别的不一样,那个是四条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我说是一百多你们还说我吹牛,你们又没看过东西,现在看了又说是垃圾,我也是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怎么说呢?要说是一百多,人们听了会认为价格是100左右,不会多于130,怎么也不会超过150,如果是195,那就应该说是二百来元了,这个确实有些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说呢?要说是一百多,人们听了会认为价格是100左右,不会多于130,怎么也不会超过150,如果是195,那就应该说是二百来元了,这个确实有些糊涂。

不好意思,算我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才问了老婆,大概是195左右

195左右……卖出来,基本是过两百的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儿支持你一下:你说的这个翼龙确实是比例遥控的。(尽管是电调接受整合的)。绝对不是什么开关的遥控,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比例舵机。

四根控制线的比例舵机

网友H:
应该是5根控制线吧?,两根电机,三根电位器?

说句公道话,可以确认这个真的是比例的,开关的没有这么做的,如果拆过舵机就会明白,这个是接收机、电调、舵机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一体化板,相当于把舵机的电路板作到接收机上了。

还有,很多厂家都采用这种设计来降低成本,但是并不是说不用独立的标准设备就一定是垃圾是玩具,只要电路设计合理,做工优良,效果是一样的,很多模友入门用的火鸟也是这种一体化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5根控制线吧?,两根电机,三根电位器?

说句公道话,可以确认这个真的是比例的,开关的没有这么做的,如果拆过舵机就会明白,这个是接收机、电调、舵机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一体化板,相当于把舵机的电路 ...

是四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5根控制线吧?,两根电机,三根电位器?

说句公道话,可以确认这个真的是比例的,开关的没有这么做的,如果拆过舵机就会明白,这个是接收机、电调、舵机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一体化板,相当于把舵机的电路 ...

4根线也可以做拉....在玩具车上有很多用...应该和RS(日xxxxxx的电子)设计可能有联系.两根给马达.两根给电位器.利用RC做检测....精度就....比较有趣..澄海一带的经典.

网友:
这里不要有利益之争

在这里不少模友可能都是商家,对价格的事情比较敏感一些,可以理解.但这里是我们模友交流的一方净土,还是不要有太多的确良杂音吧.

楼主:
是呀 看你们是怎么灌我的贴的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