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10飞亚托配置什么样的接受机比较好?

楼主(2005-11-13):
如题,JR3810配什么样的接受机好?在哪有卖,多少钱?另外新配一架亚托450出了4个
舵机
,接受机,
遥控器
,无刷
电机
和电调,空机身,碳浆之外还需配什么东东?我是新手,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原带649S接受就可以了,对重量敏感的买个JR R770S微型接收....

网友B:
R770S最合适了!

网友C:
我现在用的649!直接放在450xl的肚子里!正合适!649和770差不了多少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