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差速坏了是可以调的

楼主(2005-11-13):
提示:

网友A:
http://www.020202.cn/bbs_list.asp?id=32
去提提意见去!

网友B:
我差速也坏了,有一个三根都断了。刚把车给拆了照相。还没装上呢

网友C:
其实中间的那个轴非常容易断的,那个用铝压铸的后期可能用塑料的代替了,那个东西其实应该用高密度的钢机械加工出来,不过确实不容易加工。所以就用低成本的代替了,现在的结果是只要你跑车就会断,这个是设计问题,强度不够。解决办法只有用好的钢用CNC加工,估计成本会很高,不过估计出来后就不会坏了。用弹簧钢做最好,还有点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