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不能用锡纸包起来用吗???

楼主(2005-11-13):
我用锡纸把接收机包了起来,为了减少干扰,没想到一通电,舵机乱跳,把控打开后就不乱跳了,以前没包锡纸的时候,不开控,接收机通电也没发现舵机乱跳,请问是怎么回事,????
接收机不能包锡纸减少干扰吗?

网友:
为什么用锡纸包它?是用来隔热的吗.
对了.锡纸含金属成分.

楼主:
我是想屏蔽干扰

网友A:
可以把接收机用锡纸包起来

引用 楼主:
我用锡纸把接收机包了起来,为了减少干扰,没想到一通电,舵机乱跳,把控打开后就不乱跳了,以前没包锡纸的时候,不开控,接收机通电也没发现舵机乱跳,请问是怎么回事,????
接收机不能包锡纸减少干扰吗?

但是一定要有良好的接地,也就是接电池负极,天线可不能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锡纸把接收机包了起来,为了减少干扰,没想到一通电,舵机乱跳,把控打开后就不乱跳了,以前没包锡纸的时候,不开控,接收机通电也没发现舵机乱跳,请 ...

如果没有接地,是不是就加大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接地,是不是就加大干扰了?

不是加大干扰,而是把正常信号给屏蔽了!

楼主:
我没有包天线啊,只是把接收机包上了

哪为什么不包锡纸,通电就不跳舵,包上锡纸后,所有舵机都乱跳
???

网友B:
看台湾的贴介绍,他们很多人用铜薄包接收机,并说接地到负极,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台湾的贴介绍,他们很多人用铜薄包接收机,并说接地到负极,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

我不问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呵呵

网友:
外来的干扰如果不从外接的引线是较难干扰接受机的,天线、舵机的引线、电源线都会引进干扰信号。而这些却不是包了锡泊可解决的。所以屏蔽不是单纯用锡泊或洞泊可以解决的。

网友:
用金属外壳屏蔽,外壳接地,电势为零
外壳内的接受机电路板,元件的引脚,细小的元件在高频下都会产生电磁波,电磁波在外壳金属表面形成感应电流,外部的干扰电磁波同样有感应电流
不接地,你让电流往哪里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台湾的贴介绍,他们很多人用铜薄包接收机,并说接地到负极,不要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清!

我看过小日本的一个网站有相关的内容介绍。好象还根据接收机的不同频率分不同的铜薄

网友:
没有接地就相当于把个大面积天线包裹接收机,干扰信号会更强,同时锡纸还会把内部干扰

反射回电路板,就算开了发射机控制距离都会短很多的。

楼主:
如果将,铜皮包好后,接如接收机通道的负极就可以解决了?
包上铜皮对接收机防止干扰有多大作用,有人测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