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找一下450TH的空栽电流上升的原因了

楼主(2005-11-13):
上个月号刚买的450TH,一拿回来就测了空栽最大电流是1.9A,电调设置是中进角,装上确实比原装400LF爽很多,飞行时间用XP电池最长飞过二十分钟才电池保护,高兴极了,可发觉这半个月电调电池保护时间越来越短,拆下450又同样器材和方法重测最大空栽电流,大吃一惊,怎么变成了2.5A,请问各位买了450TH的同好,你们的最大空栽是多少呀,是否真的是设计结构导致轴承问题呀

网友A:
這有幾個可能性,是我也曾遇過的 我列出來您可以看看

1. 您可以用勾表測量會比較準

2. 曾經有上油到軸承上 ,有的油是會浸蝕的,不行上在軸承上的.450th的軸承是日本製.不需要上油

3.曾經摔機導致,您可以檢查看看.磁鐵有沒有移位,如果有移位馬達也會轉.但是效率很差.

4.電池效能.隨著飛行時間用了半個月了. 換一顆電池看看...

5. 1.9 差 2.5 = 差了0.6 這差距不大.所以和軸承無關

6. 這有很多的可能性...沒有看到馬達我也不敢說是什麼問題.所以給您以上我個人的建意.

引用 楼主:
上个月号刚买的450TH,一拿回来就测了空栽最大电流是1.9A,电调设置是中进角,装上确实比原装400LF爽很多,飞行时间用XP电池最长飞过二十分钟才电池保护,高兴极了,可发觉这半个月电调电池保护时间越来越短,拆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有幾個可能性,是我也曾遇過的 我列出來您可以看看

1. 您可以用勾表測量會比較準

2. 曾經有上油到軸承上 ,有的油是會浸蝕的,不行上在軸承上的.450th的軸承是日本製.不需要上油

3.曾經摔機導致,您可 ...

多谢你rock,我再按你的思路找一下原因,我一直对450TH寄于厚望,希望它不会令我失望,我知道用数字表测不太准,但前后我都是用这个数字表测的,电池是比较好的XP电池,应该和空栽电流没多大关系!

网友:
磁鐵有移位嗎..?

因為我曾經用這一顆飛固定翼.摔機...後來也發現空載變大

我才發現.軸心沒歪.但是磁鐵移位. 雖然還可以使用.但效率差很多

我才送去原廠修復.

後來.我自己又雞婆.找了一瓶潤滑油.以為可以保養...後來.軸承除了附上一推沙子.外.電流又增高了..

我才又送回原廠換軸承.....

引用 楼主:

多谢你rock,我再按你的思路找一下原因,我一直对450TH寄于厚望,希望它不会令我失望,我知道用数字表测不太准,但前后我都是用这个数字表测的,电池是比较好的XP电池,应该和空栽电流没多大关系!

网友B:
贴在外转子上的贴纸实在很碍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贴在外转子上的贴纸实在很碍眼.......

影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平衡

没办法拉!撕了不知有个闪失还保不保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拉!撕了不知有个闪失还保不保修呀!

网友(2006-01-07):
450TH还有包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