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 电机

楼主(2005-11-13):
无刷电调 电机

想玩船了 麻烦DX们具体推荐几款ECO上用的无刷电机  540级的无刷可以吗?还有我想买好盈的无刷电调  不知道好盈电调最大有多少A  用在ECO上多大的合适?
谢拉!!!

网友:
我不玩eco,但看到好多eco用05电机,那电机全速时能有40多A

网友A:
好盈的电调28A,不适合你的船,你需要的电流太大了,电调价格是你ECO的几倍,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 电机

想玩船了 麻烦DX们具体推荐几款ECO上用的无刷电机  540级的无刷可以吗?还有我想买好盈的无刷电调  不知道好盈电调最大有多少A  用在ECO上多大的合适?
谢拉!!!

我用好盈28A的电调跑过ECO,用的是华迈B28-25-6的电机。电调是加了水冷的,没问题的。具体情况看我相关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的电调28A,不适合你的船,你需要的电流太大了,电调价格是你ECO的几倍,还是放弃吧。

无刷电机达到28A 已经不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