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 电机

楼主(2005-11-13):
想玩船了 麻烦DX们具体推荐几款ECO上用的无刷电机  540级的无刷可以吗?还有我想买好盈的无刷电调  不知道好盈电调最大有多少A  用在ECO上多大的合适?
谢拉!!!

网友:
ECO電變最好用到60A以上~540級的有點浪費~動力太大暸~

网友:
一般380的XL就可以暸~KV值3000到4000~~

网友:
好盈的加水冷我在我的ECO上跑过,还可以。

楼主:
哈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A:
老贾您用的什么电机啊?

网友B:
對暸~我有個問題~外轉子怎么加水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暸~我有個問題~外轉子怎么加水冷?

要自制定子的轴承座空心的

网友C:
你也喜欢繁体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喜欢繁体字啊

HOHO~嗯~正赶上这台机子能打繁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自制定子的轴承座空心的

好像很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也喜欢繁体字啊

HOHO~嗯~正赶上这台机子能打繁体~ HOHO~嗯~正赶上这台机子能打繁体~

我说过不在这版发言了~揭穿 忆の伤吧 他只是个小孩子`~ 以前看你用简体好好的..好象就从几个香港朋友来后就跟着学了管他呢 他爱用~不喜欢看大家可以不看.当做涂鸦~
现在的小孩子 虚荣心真的很重...以为装个繁体输入法就与众不同了.. 有哈韩,哈日,现在又出了哈港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老贾您用的什么电机啊?

华迈的B28-25-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说过不在这版发言了~揭穿 忆の伤吧 他只是个小孩子`~ 以前看你用简体好好的..好象就从几个香港朋友来后就跟着学了管他呢 他爱用~不喜欢看大家可以不看.当做涂鸦~
现在的小孩子 ...

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应该多表扬和肯定优点,淡化模糊其缺点。老是抓住缺点说事会给其不良的心理定位,其效果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应该多表扬和肯定优点,淡化模糊其缺点。老是抓住缺点说事会给其不良的心理定位,其效果适得其反。

网友:
青春期嘛~

楼主:
我的帖变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过不在这版发言了~揭穿 忆の伤吧 他只是个小孩子`~ 以前看你用简体好好的..好象就从几个香港朋友来后就跟着学了管他呢 他爱用~不喜欢看大家可以不看.当做涂鸦~
现在的小孩子 ...
你没劲~
我早就喜歡繁體暸~很早的時候我在動漫論壇上就喜歡繁體~但是很久沒有找到繁體輸入法~
那段時間總去TW、HK的論壇~我就去論壇問繁體輸入法~找暸很久找到的~
我沒事哈港幹嘛~我從不哈什么~沒意思~我隻是喜歡個性~不暸解揹景不要亂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迈的B28-25-6

用B36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