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连接及拆装齿轮方法

楼主(2005-11-13):
副翼连接及拆装齿轮方法

飞机副翼需要用铰链连接到机翼上,除了采用专用的铰链外,对于泡末飞机,只能用胶带来实现.最好采用无弹性的纤维胶带,以免产生致命的虚位.一般采用正反+反正的连接方式,目的是让副翼能够很自如的在机翼上原位滚动,即灵活又不错位.具体方法见下图.

剪一小段

在中间剪断

将其中一段反过来

将两段对接相连,连接长度与机翼厚度相等

将其一侧粘在副翼上
将另一侧粘在机翼的背面

重复以上过程,并反向粘成铰链

安装齿轮时,绝对不能用榔头硬敲,即严重损坏电机,又破坏齿轮和电机轴,由于齿轮都很小,用热装法效果并不很好,采用台钳压,会很顺利的完成齿轮的安装过程,如下图.

齿轮的拆卸,必须用专用的饿工具,不可硬撬!

网友:
狂顶!这样的帖子多多益善!!谢谢鹰王

网友:
对于我这样的菜鸟这真是好东西,指导得真到位

网友:
肯这样费周章教新手,好样的!下次选版主,投你票!

网友A:
郁闷
好用的拉马真难买

网友B:
好用便宜的难买
要100好几,心里难以承受
连个球头钳也要好几百
郁闷

网友:
我的飞翼副翼就是这样连接。帮顶

网友C:
这样用台钳压会不会把电机轴与磁铁弄松动?台钳的上端若能顶到电机轴的另一端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B:
其实还有更好的齿轮安装方法
有台钻的就爽了
直接反装钻头,用台钻把电机轴压倒齿轮里,出力均匀,深度容易控制。
我都是这么装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
好用的拉马真难买

自己做呀,工具栏目有老大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台钳压会不会把电机轴与磁铁弄松动?台钳的上端若能顶到电机轴的另一端是不是更好些?

可以在电机尾部垫个小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更好的齿轮安装方法
有台钻的就爽了
直接反装钻头,用台钻把电机轴压倒齿轮里,出力均匀,深度容易控制。
我都是这么装的,呵呵

用台钳深度也可以控制,先将齿轮全顶进去,然后顶半个齿轮即可。
另外,按装直驱浆,和安装齿轮的方法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用便宜的难买
要100好几,心里难以承受
连个球头钳也要好几百
郁闷

北京丰模75.00一只.

网友A:
谁做一批实惠好用的小拉马出来,我想一定会很受欢迎的。大家都为拆铜齿的事情烦恼。

另外,楼主似乎在用紧定钉式的铜齿演示直插紧固的铜齿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做一批实惠好用的小拉马出来,我想一定会很受欢迎的。大家都为拆铜齿的事情烦恼。

另外,楼主似乎在用紧定钉式的铜齿演示直插紧固的铜齿的操作

别瞧咱的猫傻,眼睛可不傻哦?

网友A:
你那个台钳几米?

发现平常不怎么用到,但是装这些东西还真少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台钳几米?

发现平常不怎么用到,但是装这些东西还真少不了。

旧货市场里15.00掏的,五金店40.00左右吧。
我还有一个可以现场装齿轮、直驱浆的工具。
同时可以拆、装齿轮的工具我正设计中,做出来,您先来多少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货市场里15.00掏的,五金店40.00左右吧。
我还有一个可以现场装齿轮、直驱浆的工具。
同时可以拆、装齿轮的工具我正设计中,做出来,您先来多少个?

做得好我来一堆!

网友:
纤维胶布在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