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装备雷虎50,请大家给些意见

楼主(2005-11-13):
早装备雷虎50,请大家给些意见
我初步的想法是雷虎50v2 401陀螺仪 os50 jr9x2变频
请问还要添置什么设备,或者改进的

网友A:
用OS50蓝头

网友B:
4大样齐全了剩下就是些辅助设备了,
启动器 点火夹 12V电瓶 燃料 等工具,
不太会飞的话准备好练习架和模拟软件。

网友:
最好是FF9,9X有失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大样齐全了剩下就是些辅助设备了,
启动器 点火夹 12V电瓶 燃料 等工具,
不太会飞的话准备好练习架和模拟软件。

请问控制螺距的舵机推荐用哪款呀

网友C:
呵呵你是新手现在开始也是练习所以舵机就无所谓了,你就用买遥控时的得多机就可以了,等技术好了需要做动作了在去换舵机

网友D:
谁说9x失控呀 用了很久没失控过一次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是新手现在开始也是练习所以舵机就无所谓了,你就用买遥控时的得多机就可以了,等技术好了需要做动作了在去换舵机

不是说用在调整螺距上的舵机要5-10公斤吗,可539舵机只有4公斤多呀,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S50蓝头

再问OS50和OS50蓝头有什么区别,在功能方面,价格都分别是多少呀,谢谢

网友:
初学539可以了,如果有条件可以使用S9255,或者DS8321甚至DS8511,现在买OS50基本都是新款蓝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说9x失控呀 用了很久没失控过一次

我的失控了2次一次还把我的90SE摔的西巴烂

网友:
我的9X用了N年了,没有出现过失控.你还是找找其他的原因吧

网友:
我的9X也买了好久,用了很多次,一次也没有失效

网友:
同意我们的9X都很不错啊功能见解而又实用,外观漂亮比FF9强多了

网友:
对了楼住,推荐你别买V250  有米去买的西路宝的EVO或者V2 60 把50的机器太单薄了不爽,无法与我以前的EVO比

网友:
Sedacu Evo 跟Raptor 理論不同嘛,一個是穩定,一個是反應快
一樣是好機~

JR 由2610到9X ,10X 我及身邊的朋友從沒出過事,反而FF9常常出事.
你還沒見過FF9 有飛行中死機,還好有Fail Safe , 關機從開都是2~3秒

网友:
我的9xii原来经常自动重起,后来发现是电池夹的一个弹簧片桥的角度不够,那牙签弄一下就好了!再也没出现问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