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电机使用凤凰电调时一定要设置低进角!

楼主(2005-11-13):
配置:
450TH,凤凰25A电调,CCPM亚托机机.
没有设置低进角时一般飞行平均电流12A.
今天设置了低进角,在大约四级风的情况下悬停和简单的动作,平均电流不到10A.
TP2100电池飞行6分43秒,充电1400mAh.
不知道现在这样飞行的效果如何?

网友:
我测的悬停电流是6A-7A这个范围。

楼主:
我认为实际的飞行电流跟测的悬停电流不一样是正常的.
因为飞行的悬停不单是油门在一个点上,因为风的原因,所以会比测试的时候电流大一点.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凤凰上低进角差别那么大?
下回我的亚拓电调也设成低进角看看。

网友:
我试过设低进角,在不变曲线的情况下飞机明显没有以前动力好,可以说差别很大,电机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网友:
应该不是力气没有了,而是电调对油门响应的速度要慢很多。

网友A:
程序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12o-35o ),给高级数马达(如Jeti或大的Mega),在消耗效率时提供更大的力量
* 选项2:标准进角(5o-20o ),给多数马达用(Avox, Hacker,Astro,小的Mega, Kontronik),使力量和效率间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
选项3:低度进角(0o-15o ),当效率和飞行时间是首要选项时用这一选项,力量损耗少,效率能提高些。
注意:调速器由自身感应感知马达类型,可按马达类型自动设定最大角度。(如外转子马达在运转时会自动设定到一个较高的角度。)

说明书上说的是力量减小,可我不明白的是:(注意:调速器由自身感应感知马达类型,可按马达类型自动设定最大角度。(如外转子马达在运转时会自动设定到一个较高的角度。))??????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设置低进角也白设啊,对外转子电机是自动调整进角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test422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也用同样的电机和同样的电调,我的两个凤凰25A电调老是过热保护,你的怎么样?你用什么舵机和陀螺?

楼主:
我用的是ESky的舵机,哈哈,很差的那种.
电调发热是BEC的问题,我正在联系安装单独的B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12o-35o ),给高级数马达(如Jeti或大的Mega),在消耗效率时提供更大的力量
* 选项2:标准进角(5o-20o ),给多数马达用(Avox, Hacker,Astro,小的Mega, Kontroni ...

我用的高度进角!响应迅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程序设定5:电子进角
选项1:高度进角(12o-35o ),给高级数马达(如Jeti或大的Mega),在消耗效率时提供更大的力量
* 选项2:标准进角(5o-20o ),给多数马达用(Avox, Hacker,Astro,小的Mega, Kontroni ...
说明书上说的是力量减小,可我不明白的

它说的是力量损耗较少,效率提高。
而不是说力量减小,效率提高。
力量都是一样的,只是高进角时,是急加速急减速,低进角是慢加速慢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说的是力量损耗较少,效率提高。
而不是说力量减小,效率提高。
力量都是一样的,只是高进角时,是急加速急减速,低进角是慢加速慢减速。

原来是这道理,又长了点见识.以前一直没明白高,中,低进角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装独立的BEC呀?你的发热厉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