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固定翼飞机的专业问题!谢谢!

楼主(2005-11-14):
1.风门方向舵是指什么?在什么模型上会使用到?

2.副翼和升降舵的双重速度及指数速度,对飞机有什么影响?一般在什么飞机和时候会用上?

3.所有频道的 EPA (End Point Adjustments)功能,是指什么啊?

4.襟副翼、 V-尾翼、襟副翼/V-尾翼和升降舵补助翼,这4种飞行组合各指的是什么?如何控制飞机的各舵面?是否就是各舵面联系混控的概念?各个混控联动功能各指的是哪两个舵面的联动?

5.舵机正反舵角切换,是否是指在发射机端可以直接改变各舵面的转动方向?

6.舵角行程,是否就是指每次打的舵量,比如你已经设定最大舵角为40度,那么不论你打多大的量,此时舵绵的行程也就是40度了.对吗?

网友:
恩。。。
一个都不会

网友:
只有 5  6是有用的

网友:
感觉你是在看一本关于遥控器的英文资料,把其中的词直译过来的吧。
我试试回答一些问题,错了不要用砖头打我哈。
1、风门还有方向舵啊?没听说过。
2、是不是说的EXP哦?如果是,哪就是指不打开EXP开关时,遥控器的摇杆操作与舵机的转向是呈线性变化的;打开EXP,则成指数变化。例如:小舵角时,用较大的遥杆量而舵机只有少量的转动,在大舵角时,少量的遥杆就有大的舵机转动量。主要用于3D机,常规飞行时不打开EXP,3D飞行时打开EXP。也可用于速度或太灵活的、较快的飞机。
3、EPA=终点调整功能。有你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于机械联接不当,风门遥杆拉到最下面时,发动机的风门仍然很大,或者风门遥杆打到最上面时,发动机的风门仍然不能全部打开,不得不调整机械部分。如果你的设备有EPA功能,哪就用用吧,你就可以直接在设备上调整,而不用去改飞机的机械部分了。
4、混控功能。比如:你可以设方向舵与升降舵的混控-在打方向舵时同时拉杆(以用方向舵转弯为例),呵呵,你转弯时就只打方向舵也不会掉高度了。
5、对!比如拉杆时升降舵如果向下,你切换一下这个开关(或设置),拉杆时升降舵就向上了。
6、对!指舵机的最大转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