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KY004电直,总是在膝盖的高度飘来飘去,怎么才能...

楼主(2005-11-14):
稍微多一些油门又会慢慢飞的很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油门位置,让它稳定在一个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一个高度,因为ESKY遥控器的油门是一格一格的,多一格上去了,少一格又下去了,最多也就在膝盖的高度可以好些,不知怎么才能让它,想稳定在什么高度就在什么高度.

网友:
我的方法是搞重一点,油门就不会那么有劲了。

网友:
我原来飞jabo和雷鸟都是原配的,和楼主是一样得感觉,换了飞高接收机和3810以后,手感就好多了,现在雷鸟在家里很好飞!

网友A:
你可以把油门操纵杆的定位弹簧片去掉啊!拆开发射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油门操纵杆的定位弹簧片去掉啊!拆开发射机。

对,我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如果去掉了弹簧片 在打副翼的时候会不会影响油门呢?

网友:
可以将大桨的攻角调小一点试试。这样升力的变化会相对平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油门操纵杆的定位弹簧片去掉啊!拆开发射机。

把簧片去掉,油门就很松了,我的做法是保留簧片,把黄片压着的那些格子磨平就可以了,手感很好

网友:
对油门推杆是有格,还是无格,我原来就有迷惑,曾发如下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看来还是有人同我一样,对油门推杆的这个“格”耿耿于怀......

网友:
我原来是在弹簧片上面加上了一层小塑料片!感觉就好多了!

网友:
高度用微调调节试试看?

网友:
我自己感觉还是有点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