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TH的硬伤

楼主(2005-11-14):
作为亚托小暴龙使用的450TH,在动力和效率方面都没得说.但是有一硬伤就是外转子对电池的威胁.
我已经有两块电池因为不小心碰到450TH电机而把电池的屁屁磨的有点问题了.

网友A:
后面做个挡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做个挡板啊

网友:
没挡板算是电机的硬伤???
晕啊。。。-_-!!!

网友:
可以改变电池的安放位置,不会碰到的

网友:
外轉子馬達就是有這一個顧慮.像我在飛固翼機也是一樣.但只要作的預防的方式.就行了..隔個版就行了.

引用 楼主:
作为亚托小暴龙使用的450TH,在动力和效率方面都没得说.但是有一硬伤就是外转子对电池的威胁.
我已经有两块电池因为不小心碰到450TH电机而把电池的屁屁磨的有点问题了.

网友:
没有外壳可以提高散热性能,同时也能减少不必要的重量!

楼主:
我用的是碳纤机身,有一个简单的挡板,但是不能保证摔机的时候电池不跑碰到电机.当然这种情况谁都不愿意遇到,但是不愿意不等于不发生.
没有保护当然是硬伤了,如果不是硬伤,那么至少是一个缺点,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吧.

网友:
不加外壳是有得有失

网友:
我把电池横着放就不用担心了,但只好裸飞了

网友:
450的旧版就没有挡板!!!!
450XL增加了挡板!!宽度比较小所以挡板还算有效!
碳纤机身加宽了电池位置,可是小挡板依旧!所以电池与电机亲密接触就........
所以我觉得楼主不该说是450TH的硬伤!
应该是YT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