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电机进角是什么意思?如何确定哪种电机用哪种进角?

楼主(2005-11-14):
请教好盈,电机进角是什么意思?如何确定哪种电机用哪种进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好盈,电机进角是什么意思?如何确定哪种电机用哪种进角?

进角,有的厂家的电调是指过零点后延时的角度,有的是指过零点后换相提前角度(我们的是这一种)。角度从 0 度到 30 度之间,0度为最低进角。

如果是标准电机,则建议采用低进角/中进角,因为过零点后延时 30 度为标准做法,这时将使得力矩和转速得到一个最佳的点。如果想更暴点,则可以将进角提高些。但是不建议提高太多,因为这样,会导致效率下降,再太多的话,则会导致转动不正常。

对于一些特殊结构的电机,电气过零和实际的机械过零有一定的偏差,这时需通过调进角来修正这个问题,以获得正常转动,和最佳效率点。

最后,我认为,什么电机到底适合什么进角,不是通过判断:内转/外转,6极以下/6极以上就可以确定到底要用什么进角。
要通过实际的去试用,并且使用不同的负载情况下也会有不同的情况。